中断读书笔记(希望大家看了能给补充一下)

楼主:
刚开完视屏教程,来整理一下自己对51单片机中断的理解,从网上找来一些了资料加以整理,希望能够给更多和我一样的初学者带来便利。

网友:
哇,你的WORD怎么可以上传!!

额,回归正题。
程序没细看。
但是,感觉你明白的挺多。
其实中断没什么特别的。
中断就是首先 允许中断,包括总中断和分中断。IE
然后对中断进行设置,比如说,计数的是边缘触发还是电平触发。对定时器的还要设置一下定时初值。
然后就是启动该中断。
再有就是响应时,要在它的入口地址写一个转移。不过用C的情况下,这步也省了。不过它的子程序名字有固定格式。
然后就是一般要软件清除掉中断标志。
51的话,基本就是这样吧。
哦,对了,大多数时候,中断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管单片机有没有完善的省电模式。利用中断有很多时候可以灵活使用在低功耗模式。
比如说计数和定时的状态,因为这些是独立于CPU干活的,你可以让CPU在没事干原地打转等待中断的时候进入空闲模式等省电模式,等到溢出了再响应去干活。
不过,说实话,就我用的STC而言,省电模式也不很显著。

网友:
谢谢,不过后面那些我还真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