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gprs 模块一般输出输入问题

楼主:
有人用过GPS/GPRS模块不?

一般这样的模块通信方式是怎么样的啊,有多少输入和输出,是什么信号啊b?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是串口通信的,GPS的数据格式模块之间是不一样的,一般是可以设置输出语句的比如:$GPGGA,024634.000,3802.6995,N,11437.3815,E,1,04,2.3,85.1,M,-13.3,M,,*4B
        $GPRMC,011045.577,A,2229.7202,N,11355.1937,E,3.55,299.34,280909,,,A*65
其它的语句可以不用
GPRS那就要看你的应用 了,可以看一手册,也就是AT命令与命令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做过吗?

网友:
GPS和GPRS模块的对外接口多采用串行通讯,其中GPS多采用NMEA协议,GPRS则基于标准的移动通讯AT指令集,除通讯接口外,GPS接收机还有一些控制端口以及时基输出端口等,具体要看其手册,GPRS模块则还有SIM卡接口、启动端口、锂电池电池充电管理等等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