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 FPGA硬件电路 电源设计特别考虑地方

楼主:
 Cyclone III 需要提供如下电源:
     Vccint: 内核电源;
     Vccio : Bank1 ~  Bank8 , 输入输出BUFFER 电源;
     VccA  : 模拟PLL 电源
     VccD  : 数字PLL 电源
 关于上面电源具体数字, 不同的器件需求不同!
特别关注Vref 这个电源, 这个电源主要为那些特别的IO标准提供能量,主要是提供电压偏置,而不是
提供大的输入输出电流的.这个电源可以用LDO或电阻网络分压得到.如果该电压标准在BANK中不用的话,
则Vref 管脚可以用来做为用户IO.
  在各种应用场合, 了解电源上电行为和时序,确保CYCLONE III 正确配置成功的关键!
下图是,FPGA 电源从0 到正常工作经历的几个阶段:
 我们特别要关注注解:Vcc ramp 必须被监测, 这是为什么?
下面这个表给出答案:

上表告诉我们以下信息:
  1. PRE-PWOER UP阶段,POR 所需要的时间由MSEL Pin 正确设置, 3~5 毫秒定义为 FAST POR (快速上电复位);
                                                           50~200毫秒定义为 STANDAR POR (正常上电复位);
  2. Vcc ramp    阶段,所有电源符合FIGURE 1这个上电过程.所有电源的上电过程与POR 设置要正确匹配,否则FPGA 配置可能不成功(现象局部电路工作不正常).Vcc ramp 过程50us~3毫秒,对应FAST POR (快速上电复位);Vcc ramp 过程3毫秒~50毫秒,对应STANDAR POR (正常上电复位);
 3.  POR  阶段,  如果Vcc ramp 最大时间不能满足上面要求,则要求使用外部元件使nCONFIG 为低,知道电源正常后,使nCONFIG为高,让FPGA重新配置.

网友:
没人顶! 自己顶!

网友:
没想到FPGA对“电源”要求这么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谁说没人顶个,偶来了哈哈哈,自己正研究画一块板子呢就是3系列的

网友:
哈哈,让你拣了个便宜!

网友A:
好贴,要是能在详细点,涉及的方面多一些就更好了。cyclone iii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少,我正准备画PCB板,希望LZ能继续分享心得和资料。

网友:
好的,让你继续获得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要是能在详细点,涉及的方面多一些就更好了。cyclone iii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少,我正准备画PCB板,希望LZ能继续分享心得和资料。

在话cyclone3的板子时 遇到问题 尽管问我 从俺手上不知道出过多少板子咯 。。。

网友:
jtag在那个库中???

请问下版主,在altium designer中 jtag 插座在那个库中啊!!! 感谢啊

网友:
谢谢版主
学了一个新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