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电路正常工作,需要考虑那些方面的工作?

楼主:
目前,FPGA容量越来越大, 工艺越来越先进, 但电源种类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要让这些FPGA可靠的正常,需要考虑因素越来越多. 我已经遇到两个问题导致FPGA不能正常工作了,头疼!

  1.  电源完整性不够理想!

  2.  电源上电时间不够理想!

都导致FPGA 不能正常工作 或局部工作正常

还有那些因素导致FPGA工作不正常,  请各位大虾跟贴,为后来者分享自己的经验,为中国电子设计事业贡献自己力量!

网友:
请教版主:您说的这两个问题分别是什么意思?
能否简单的解释一下?

网友:
来学习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意:数字电路的正常工作其前提条件是时域,必须分清楚在某时刻应该是谁工作。

网友:
我遇到的两个问题:

  1. 电源完整性问题, FPGA内核供电不是使用整块供电,而是用带状线分布式供电. 结果造成问题, FPGA在某种条件下,所有的D触发器停止翻转!

  2. 电源上电时间问题, ALTERA 公司要求, FPGA所有电源供电都要满足一定上升率并且配合FPGA硬件配置管脚MSEL设置. 否则FPGA上电配置可能不正确, 导致FPGA工作不正常!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