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otel dxp 时出现 unkonwn pin

楼主:
如题   上网查了下 说是原理图和器件图管教不对应     我就画了个电容 2个管脚  而且编号 就1 和 2

为什么就会出现管脚不对应呢?

哪位大侠 救救我   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报错啦~

网友:
你的PCB封装怎么看着有点别扭呢?

你可以把文档传上来看看

网友:
我把pcb文件删除后又可以导入了.....

不过为什么我做的元件上面的焊盘 都高亮啊?   用系统自带的就没事...?  为什么?

网友:
你自己做的元件有问题。
比如你的C1, 是紫色的线,紫色的一般表示禁止布线层。
黄色是丝印层。

还有画的线和焊盘太近了。
C3的焊盘看上去比较怪异,和D1比较下。

网友:
你去除一下错误标志就没有绿色了!~

网友:
你这个毛病是,原理图的元件没指定你PCB的装

就是你的PCB库没调进,PCB里边,找不到封装弄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招要慎重啊  万一还有别的错误自己不知道的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