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设计思路

楼主:
关于利用atmaga16设计一套关于测试温度和烟度来控制电源通断的这类型电路,如温度传感器输入采集的的模拟信号,经过lm358来放大信号,再通过单片机atmaga16来控制电源通断(可以是断路器),这样的设计难度是哪里,用到的器件是哪些

本人不是电子专业,所以想通过制作这样的简单电路来学习,希望大家帮忙,给点意见,在此谢谢咯

网友:
弄个清楚 输入输出都是那些量? 然后就是控制算法啊

先做系统规划,然后分解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貌似是毕设吧,感觉不是很难吧,用传感器采集模拟信号,通过mega16模数转换转换成数字信号,再用单片机判断,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传感器的特性,温度和烟雾的传感器没用过,只用过温湿传感器,好好看看数据手册,你可以把资料信息贴出来,也可以单独找我交流,数据手册估计会有一些51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