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下载程序到LM3S9B96开发板上

楼主:
本人刚拿到一块LM3S9B96开发板,现在想在KEIL开发软件下弄个例程下载到开发板上去,熟悉一下这个开发的过程。由于刚接触不知道怎么操作。望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越详细越好!谢谢啦!

网友:
LM3S9B96没有玩过的说,要不专门的下载器的,比如JLINK。
不知道LM3S9B96支不支持串口下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说说你是什么样的9B96开发板?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不像NXP的 可以用串口ISP
可以串口下程序,但是首先片子里面得有个引导程序(boot loader)才行
有ICDI用ICDI
没有ICDI ,有JTAG 用 仿真器通过JTAG
或者有JTAG,没有仿真器,有WIGGLER的话,用HJTAG  做RDI 服务器,配合IDE 下载调试也行
总得占一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人啊,这么清楚,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欢迎管理员多来逛逛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定,不过大家一些技术类的问题,我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
给个图片把,还是说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