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ICC的16K代码限制是指

楼主(2007-01-16):
COSMICC的16K代码限制是指
COSMIC C 的16K代码限制是指源程序只能写16K,还是编译后生成的二进制文件
16K?
没代码限制的正版COSMIC 价格多少?
正版
二进制
源程序

网友A:
是编译后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不超过16K

网友B:
谢谢!
如果生成的代码超过16K就要买没限制的,
大概价格是多少?

网友C:
没有限制的COSMIC c编译器大概990美金

网友D:
16k是指s19文件的大小吗
16k是指s19文件的大小吗?,s19文件比实际装载所占空间大一倍多,15k的s19文件下到flash内才占6k多。

网友:
16k是指目标代码的大小
16k不是指s19文件的大小。
16k是指目标代码的大小,对应于下到flash内占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