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demo代码在flash可以运行,无法在ram里面运行?(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IAR EWARM 4.41 & JLink & STR912FW44 & Windows 2003

我把中断向量表复制到ram的最高端, 一共64bytes.

在flash里面, 中断都没有问题. 但是在ram里面不正常.

我测试了0x04000000 0x50000000 两个开始地址都不行.

谢谢!

91x_vect.s 中的改动:

//*******************************************************************************
//              Import  the __program_start address from 91x_init.s
//*******************************************************************************
       IMPORT  __program_start
//*******************************************************************************
//                      Import exception handlers
//*******************************************************************************
        IMPORT  Undefined_Handler
        IMPORT  SWI_Handler
        IMPORT  Prefetch_Handler
        IMPORT  Abort_Handler
        IMPORT  FIQ_Handler

        PUBLIC  CopyStart
        PUBLIC  CopyEnd

//*******************************************************************************
// Exception vectors at Boot Flash 0x00000000
//*******************************************************************************
                    LDR     PC, Reset_Addr          // @0x00000000
                    LDR     PC, Undefined_Addr      // @0x00000004
                    LDR     PC, SWI_Addr            // @0x00000008
                    LDR     PC, Prefetch_Addr       // @0x0000000C
                    LDR     PC, Abort_Addr          // @0x00000010
                    LDR     PC, Reserve_Addr        // @0x00000014
                    LDR     PC, IRQ_Addr            // @0x00000018
                    LDR     PC, FIQ_Addr            // @0x0000001C

Reset_Addr          DCD     __program_start         // @0x00000020
Undefined_Addr      DCD     0x50017FC4              // @0x00000024
SWI_Addr            DCD     0x50017FC8              // @0x00000028
Prefetch_Addr       DCD     0x50017FCC              // @0x0000002C
Abort_Addr          DCD     0x50017FD0              // @0x00000030
Reserve_Addr        DCD     0x50017FD4              // @0x00000034
IRQ_Addr            DCD     0x50017FD8              // @0x00000038
FIQ_Addr            DCD     0x50017FDC              // @0x0000003C
//*******************************************************************************
// Exception vectors at RAM 0x50017FC0 : Copy from 0x00000040 : 64 Bytes
//*******************************************************************************
CopyStart           LDR     PC, Reset_Addr_RAM      // @0x00000040 To 0x50017FC0
                    LDR     PC, Undefined_Addr_RAM  // @0x00000044 To 0x50017FC4
                    LDR     PC, SWI_Addr_RAM        // @0x00000048 To 0x50017FC8
                    LDR     PC, Prefetch_Addr_RAM   // @0x0000004C To 0x50017FCC
                    LDR     PC, Abort_Addr_RAM      // @0x00000050 To 0x50017FD0
                    LDR     PC, Reserve_Addr_RAM    // @0x00000054 To 0x50017FD4
                    LDR     PC, IRQ_Addr_RAM        // @0x00000058 To 0x50017FD8
                    LDR     PC, FIQ_Addr_RAM        // @0x0000005C To 0x50017FDC

Reset_Addr_RAM      DCD     __program_start         // @0x00000060 To 0x50017FE0
Undefined_Addr_RAM  DCD     UndefinedHandler        // @0x00000064 To 0x50017FE4
SWI_Addr_RAM        DCD     SWIHandler              // @0x00000068 To 0x50017FE8
Prefetch_Addr_RAM   DCD     PrefetchAbortHandler    // @0x0000006C To 0x50017FEC
Abort_Addr_RAM      DCD     DataAbortHandler        // @0x00000070 To 0x50017FF0
Reserve_Addr_RAM    DCD     __program_start         // @0x00000074 To 0x50017FF4
IRQ_Addr_RAM        DCD     IRQHandler              // @0x00000078 To 0x50017FF8
FIQ_Addr_RAM        DCD     FIQHandler              // @0x0000007C To 0x50017FFC
CopyEnd

//*******************************************************************************
//* Function Name  : FI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FIQ exception is entere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91x_init.s 中的改动:

// --- Enable 96K RAM
        LDR     R0, = SCRO_AHB_UNB
        LDR     R1, = 0x0191   // PFQBC enabled / DTCM & AHB wait-states disabled
        STR     R1, [R0]

//*******************************************************************************
// --- Copy Interrupt Vector Table to RAM : 64 bytes 0x04017FC0..0x04017FFF
//*******************************************************************************
        LDR     R0, =CopyStart
        ;LDR     R1, =0x04017FC0
        LDR     R1, =0x50017FC0
        LDMIA   R0!, {R4-R11}
        STMIA   R1!, {R4-R11}
        LDMIA   R0!, {R4-R11}
        STMIA   R1!, {R4-R11}

// --- Initialize Stack pointer registers

//  ---Enter each mode in turn and set up the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FIQ|I_Bit|F_Bit    // No interrupts
        LDR     SP, =SFE(FIQ_STACK) & 0xFFFFFFF8

        MSR     CPSR_c, #Mode_IRQ|I_Bit|F_Bit    // No interrupts

网友:
附上整个工程文件

可以选择DebugInB0, 在flash调试, 运行正常.
如果选择DebugInRam, 在ram调试, 就无法通过枚举了.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1/2007115162852849.rar

网友:
为了在RAM调试, 需要先通过jtag使能内部的RAM

调试时先加载这个91x_ram.mac文件:
其中包含了这个设置函数:

execUserPreload()
{
  __message "Enable 96KB RAM to download code ...  ";
  // SCU_CLKCNTR Fmstr = OSC, RCLK = Fmstr, HCLK = RCLK, PCLK = RCLK, BCLK = RCLK/2
  __writeMemory32(0x00020002, 0x5C002000, "Memory");
  // SCU_PWRMNG Power Mode = Run mode,
  __writeMemory32(0x00000000, 0x5C00200C, "Memory");
  // SCU_PCGR0 FMI, PQFBC, SRAM, SRAM_ARBITER, EMI, EXT_MEM_CLK clk enable
  __writeMemory32(0x000000DB, 0x5C002014, "Memory");
  // SCU_PRR0 RST_FMI, RST_PQFBC, RST_SRAM_ARBITER, RST_EMI, RST_PFQBC_AHB out of reset
  __writeMemory32(0x00001053, 0x5C00201C, "Memory");
  // SCU_SCR0 PFQBC enabled,SRAM_SIZE = 96kB
  // DTCM & AHB wait-states disabled
  __writeMemory32(0x00000191, 0x5C002034, "Memory");
}

难道问题在这里么?

网友:
难道问题在这里么?

为了在RAM调试, 需要先通过jtag使能内部的RAM

调试时先加载这个91x_ram.mac文件:
其中包含了这个设置函数:

execUserPreload()
{
  __message "Enable 96KB RAM to download code ...  ";

  // SCU_CLKCNTR Fmstr = OSC, RCLK = Fmstr, HCLK = RCLK, PCLK = RCLK, BCLK = RCLK/2
  __writeMemory32(0x00020002, 0x5C002000, "Memory");
  // SCU_PWRMNG Power Mode = Run mode,
  __writeMemory32(0x00000000, 0x5C00200C, "Memory");
  // SCU_PCGR0 FMI, PQFBC, SRAM, SRAM_ARBITER, EMI, EXT_MEM_CLK clk enable
  __writeMemory32(0x000000DB, 0x5C002014, "Memory");
  // SCU_PRR0 RST_FMI, RST_PQFBC, RST_SRAM_ARBITER, RST_EMI, RST_PFQBC_AHB out of reset
  __writeMemory32(0x00001053, 0x5C00201C, "Memory");

  // SCU_SCR0 PFQBC enabled,SRAM_SIZE = 96kB
  // DTCM & AHB wait-states disabled
  __writeMemory32(0x00000191, 0x5C002034, "Memory");
}

把蓝色部分注释掉, 依然不能正常运行. 当中断发生了, 接着就是一直在
预取中止 里面死循环了.

网友:
通过把中断向量表放到ram低端, 可以解决问题

91x_vect.s 中的改动:

    PROGRAM ?RESET
    COMMON  INTVEC:CODE(2)
    CODE32

VectorAddress          EQU    0xFFFFF030  // VIC Vector address register address.
VectorAddressDaisy     EQU    0xFC000030  // Daisy VIC Vector address register
I_Bit                  EQU    0x80 // when I bit is set, IRQ is disabled
F_Bit                  EQU    0x40 // when F bit is set, FIQ is disabled

//*******************************************************************************
//              Import  the __program_start address from 91x_init.s
//*******************************************************************************
       IMPORT  __program_start
//*******************************************************************************
//                      Import exception handlers
//*******************************************************************************
        IMPORT  Undefined_Handler
        IMPORT  SWI_Handler
        IMPORT  Prefetch_Handler
        IMPORT  Abort_Handler
        IMPORT  FIQ_Handler

        PUBLIC  CopyStart
        PUBLIC  CopyEnd

//*******************************************************************************
// Exception vectors at Boot Flash 0x00000000
//*******************************************************************************
                    LDR     PC, Reset_Addr          // @0x00000000
                    LDR     PC, Undefined_Addr      // @0x00000004
                    LDR     PC, SWI_Addr            // @0x00000008
                    LDR     PC, Prefetch_Addr       // @0x0000000C
                    LDR     PC, Abort_Addr          // @0x00000010
                    LDR     PC, Reserve_Addr        // @0x00000014
                    LDR     PC, IRQ_Addr            // @0x00000018
                    LDR     PC, FIQ_Addr            // @0x0000001C
Reset_Addr          DCD     __program_start         // @0x00000020
Undefined_Addr      DCD     0x04000004              // @0x00000024
SWI_Addr            DCD     0x04000008              // @0x00000028
Prefetch_Addr       DCD     0x0400000C              // @0x0000002C
Abort_Addr          DCD     0x04000010              // @0x00000030
Reserve_Addr        DCD     0x04000014              // @0x00000034
IRQ_Addr            DCD     0x04000018              // @0x00000038
FIQ_Addr            DCD     0x0400001C              // @0x0000003C

//*******************************************************************************
// Exception vectors at RAM 0x04000000 : Copy from 0x00000040 : 64 Bytes
//*******************************************************************************
CopyStart           LDR     PC, Reset_Addr_RAM      // @0x00000040 To 0x04000000
                    LDR     PC, Undefined_Addr_RAM  // @0x00000044 To 0x04000004
                    LDR     PC, SWI_Addr_RAM        // @0x00000048 To 0x04000008
                    LDR     PC, Prefetch_Addr_RAM   // @0x0000004C To 0x0400000C
                    LDR     PC, Abort_Addr_RAM      // @0x00000050 To 0x04000010
                    LDR     PC, Reserve_Addr_RAM    // @0x00000054 To 0x04000014
                    LDR     PC, IRQ_Addr_RAM        // @0x00000058 To 0x04000018
                    LDR     PC, FIQ_Addr_RAM        // @0x0000005C To 0x0400001C
Reset_Addr_RAM      DCD     __program_start         // @0x00000060 To 0x50017FE0
Undefined_Addr_RAM  DCD     UndefinedHandler        // @0x00000064 To 0x50017FE4
SWI_Addr_RAM        DCD     SWIHandler              // @0x00000068 To 0x50017FE8
Prefetch_Addr_RAM   DCD     PrefetchAbortHandler    // @0x0000006C To 0x50017FEC
Abort_Addr_RAM      DCD     DataAbortHandler        // @0x00000070 To 0x50017FF0
Reserve_Addr_RAM    DCD     __program_start         // @0x00000074 To 0x50017FF4
IRQ_Addr_RAM        DCD     IRQHandler              // @0x00000078 To 0x50017FF8
FIQ_Addr_RAM        DCD     FIQHandler              // @0x0000007C To 0x50017FFC
CopyEnd

//*******************************************************************************
// --- Copy Interrupt Vector Table to RAM : 64 bytes 0x04000000..0x0400003F
//*******************************************************************************
//        LDR     R0, =CopyStart
//        LDR     R1, =0x04000000
//        LDMIA   R0!, {R4-R11}
//        STMIA   R1!, {R4-R11}
//        LDMIA   R0!, {R4-R11}
//        STMIA   R1!, {R4-R11}

//*******************************************************************************
//* Function Name  : FI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FIQ exception is entere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FIQHandler
       SUB    lr,lr,#4        // Update the link register.
       STMFD  sp!,{r0-r7,lr}  // Save The workspace plus the current return
                             // address lr_fiq into the FIQ stack.
       ldr r0,=FIQ_Handler
       ldr lr,=FIQ_Handler_end
       bx r0                 //Branch to FIQ_Handler.
FIQ_Handler_end:

      LDMFD   sp!,{r0-r7,pc}^// Return to the instruction following...
                              // ...the exception interrupt.

91x_init.s 改动:

    EXTERN  CopyStart

                CODE32

//*******************************************************************************
// --- Remap Flash Bank 0 at address 0x0 and Bank 1 at address 0x80000,
//     when the bank 0 is the boot bank, then enable the Bank 1.
//*******************************************************************************

        LDR R6, =0x54000000    //
        ;LDR R7, =0x0           // BOOT BANK Size = 32KB  : (2^0) * 32 = 32KB
        LDR R7, =0x4           // BOOT BANK Size = 512KB : (2^4) * 32 = 512KB
        STR R7, [R6]

        LDR R6, =0x54000004    //
        ;LDR R7, =0x6           // NON BOOT BANK Size = 512KB : (2^6) * 8 = 512KB
        ;LDR R7, =0x2           // NON BOOT BANK Size = 32KB : (2^2) * 8 = 322KB
        LDR R7, =0x3           // NON BOOT BANK Size = 32KB : (2^2) * 8 = 322KB
        STR R7, [R6]

        LDR R6, =0x5400000C    // BOOT BANK Address = 0x0
        LDR R7, =0x0
        STR R7, [R6]
                               // 512KB Align
        LDR R6, =0x54000010    // NON BOOT BANK Address = 0x80000
        LDR R7, =0x20000       // need to put 0x20000 because FMI bus on A[25:2] of CPU bus
        STR R7, [R6]

// --- Enable CS on both banks
        LDR R6, =0x54000018
        LDR R7, =0x18
        STR R7, [R6]

// --- Enable 96K RAM
        LDR     R0, = SCRO_AHB_UNB
        LDR     R1, = 0x0191   // PFQBC enabled / DTCM & AHB wait-states disabled
        STR     R1, [R0]

//*******************************************************************************
// --- Copy Interrupt Vector Table to RAM : 64 bytes 0x04000000..0x0400003F
//*******************************************************************************
        LDR     R0, =CopyStart
        LDR     R1, =0x04000000
        LDMIA   R0!, {R4-R11}
        STMIA   R1!, {R4-R11}
        LDMIA   R0!, {R4-R11}
        STMIA   R1!, {R4-R11}

// --- Initialize Stack pointer registers

//  ---Enter each mode in turn and set up the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FIQ|I_Bit|F_Bit    // No interrupts
        LDR     SP, =SFE(FIQ_STACK) & 0xFFFFFFF8

为了在flash中调试代码, linker confing 修改:

// Code memory in flash
-DROMSTART=0x00000000
-DROMEND=0x0007FFFF

// Data memory
-DRAMSTART=0x4000040           //保留开始的64字节
-DRAMEND=0x4017FFF

为了在RAM调试 :

// Code and data in RAM
-DRAMSTART=0x04000040               //保留开始的64字节
-DRAMEND=0x04017FFF

// Code memory in RAM
-DROMSTART=RAMSTART
-DROMEND=RAMEND

网友:
提供相关文件仅供参考:

1. 首先在flash调试, 把代码写入boot flash, 然后可以

2. 在RAM调试了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1/200711714444117.rar

网友:
整个usb demo的项目文件, 仅供参考.

1. 其中P6.7 为低, usb 上拉电阻连接
   其中P6.7 为高, usb 上拉电阻断开

2. P6.4 P6.5 两个pin作为输入, 移动鼠标指针.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1/2007117141154233.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