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0程序跑飞是什么原因

楼主:
                                 把程序下载到STR710中内部Flash中,脱机运行,已进入就跑飞(PCB是双面板)。但同样的程序在英培特的板子上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电话联系

我的电话是021-52655025--15.

网友:
具体现象

                                 昨天用JTAG把程序调试好后,下载到STR710中,开始正常运行,后来我通过GPRS发一帧校时命令(接到命令后校对RTC中的时间),就开始不正常了,断电也不能恢复,到现在也不能恢复,总是进入后就跑飞。

网友:
难道真的没有人能解决吗

网友:
没办法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人,只凭您这几句话是很难想出毛病所在的。

网友:
不够具体

这个得现场调试了,说不清楚,
如果你有仿真器,就重启后跟踪就去,看跑到什么地方,确定是由哪个异常引起的跑飞

网友:
已经回复您的邮箱

如果还有问题,请电话联系我,可能还是硬件的问题。如果急,可以寄一块你的板子给我,让我们看看,在这里说不清。

网友:
现在目标板和PC都不能通过JTAG连接了

网友:
看看你的RTC LSE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