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_ARM请进-》str710与lwip!

楼主:
                                 我在书城购买一本沈建华等编写的书,所附光盘有lwip移植到710上的源代码,我现在使用是710的片子,底层驱动我用的是8019,把源码中的Ethernet.h和Ethernet.c文件修改后,Ethernet测试程序可以正常的ping通过,但是lwip就是调不通,因为Ethernet测试已经通过,我想我的8019驱动应该是没问题了,但是为何lwip不能通过,请给予指点,问题是应该出在哪儿?

网友:
送你篇文章吧,很有帮助

                                 有一篇文章讲的是LWIP在UCOS上的移植,比较好,名字是《uCOS平台下的LwIP移植笔记》,好象在本论坛上就有,我的移植就是参考的该文章,现在我的LWIP在UCOS上跑的很好,ICMP、UDP、TCP和HTTP等都跑起来了,稳定性也不错

网友:
arm型号,

楼上的是用何种芯片呢?
那篇笔记我也看了,没有彻底的搞懂,想先不用操作系统把lwip实现

网友:
STR710

                                 我用的是STR710,在IAR环境下,你如果不用操作系统就只能直接操作TCP或UDP的函数了。

网友:
str710与lwip

                                 那张光盘的代码是可以跑的,没有问题,估计是修改过的Ethernet.h和Ethernet.c文件中出错了,你把你如何修改的贴出来可否?

网友:
Ethernet

                                 修改过的Ethernet.h和Ethernet.c可以用于ICMP的协议,而且用ping事可以通过的,这说明应该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说同样的Ethernet.h和Ethernet.c用在LWIP中就ping不通过了,不知为何?

网友:
str710与lwip

                                 ST_ARM,您好,我用书中的Ethernet测试程序,修改过Ethernet.h和Ethernet.c可以ping通过,但是用光盘的中lwip就是不能ping通过,底层的收包和发包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出在哪儿呢,烦请指点下,

网友:
str710与lwip

                                 请ST_ARM帮忙看下为何lwip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