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X系列ARM有什么简易便宜的编程仿真器吗?

楼主:
                                 如题!

网友:
刚刚推出一款支持仿真和编程的

UFICE,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还不错,支持ADS1.2软件,可以仿真和编程。

如果有需求,可以来电咨询。021-52655025--15

网友:
万利的FLASH LINK 是否可以?如果只是烧FLASH呢?

网友:
FLASH LINK 是否可以?

                                 好像仅仅支持str91x吧?

网友:
用WIGGLE + H-JTAG吧,一共30RMB

网友:
H-JTAG 可以吗?

ARM白痴: WIGGLE 可以自己打板子,不过在H-JTAG看了看。
好象没有支持STR7的(H-JTAG 0.42版本)。是否要自己
设置参数相关参数?

网友:
我也才刚刚用H-JTAG,不能提供更详细准确的信息

我用了ST提供的一些例子,可以仿真(AXD下),还没有烧写FLASH,不过我问
H-JTAG作者21先生一些问题:
“我以前也用过FLASHPGM烧写程序,他不仅仅要选择FLASH的型号,也要选择ARM芯片的型号,但是H-FLASH为什么不选择ARM芯片的型号,只需要FLASH型号就OK了?”
他的回答:
“象FLASHPGM的话,如果提供具体的ARM芯片型号,软件可以做些初始化。因为芯片太多了,所以H-FLASHER没有这么做,而是让用户去填写初始化脚本。H-FLASHER根据用户提供的初始化脚本进行初始化。而ARM处理器是由H-JTAG那边根据检测决定的。”

我也就只懂这些了,希望能对你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