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xF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
这是2005年ST在其英文网站中作的一个在线研讨会后整理的一个问题解答汇总,虽然已时隔一年多,但其中的许多问题还是具有代表性,现翻译出来供大家参考。2005年底,我们在中电网上曾经用中文进行过相同内容的在线研讨会。

上面提到的在线研讨会的标题是在使用ST的基于ARM单片机的嵌入式系统中优化电源消耗

我听说RISC为核心的系统需要较多的存储,请问如何减少代码量?
答:STR7是ARM7处理器为核心的单片机,设计的目标是低成本、低功耗和高性能;它不但可以运行32位的代码,也可以运行16位的代码,即称为“Thumb”指令集;在Thumb模式下ARM7的代码非常紧凑,你可以按子程序的形式使用。另一方面,C编译器的开发商在ARM的RISC处理器的代码优化上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做了一些内部的评估,结果是我们的STR7的代码量与8位和16位单片机的代码量相当,有时甚至使用较少的代码量。

BGA版本的管脚数和封装尺寸是多少?
答:64脚LFBGA封装的大小是8x8平方毫米,144脚LFBGA封装的大小是10x10平方毫米,这些是非常小的封装,与QFN和TQFN封装相当。

请多提供一些USB接口的细节
答:这是一个符合USB2.0协议的全速设备,支持控制、中断、块和同步传输。在RAM中有一个512字节的USB专用缓冲区,允许多达16个单向或8个双向的端点。可以与其他部分一样使用内部的时钟源。在电源管理方面,支持USB的等待和唤醒功能。

如果Flash已划分成扇区,为什么还需要两块Flash区?
两块Flash区的安排可以允许在一块Flash区执行程序的同时,写入和擦除另一块Flash区。第二块Flash区还可以用于记录数据,以取代外部的EEPROM,这些数据是受保护的,不会被外人所窃取。

有多少外部中断源?
答:STR71x有14个外部中断源,有些与内部的I2C、CAN和UART相连;这些中断源可以用于唤醒系统,输入管脚上的信号能使系统从等待中断或停止模式退出。

IAR的入门套件有哪些代码实例?
答:IAR的入门套件包含一个初始项目,它通过ADC读出一个电位器上的电压,并输出一个PWM信号用与控制LED的亮度。
从运行IAR的调试器开始,只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编译并运行这个例子。套件中还包括使用所有STR71x上的各种外设的实例和源程序,你可以在ST的网站上找到这些例子中所使用的功能库,他们全是C语言写成,你可以很方便地在打开IAR嵌入式工作平台后的5分钟内,按照例子写出你自己的程序。我们认为让用户尽快地学习并掌握一个新的单片机和一个新的工具的最有效方法是,向他们提供好的可运行的程序实例,我们正努力按这个方向去做。

如何得到IAR的入门套件?
答:入门套件可以从ARM、ST或任一ST的代理商处取得;一个快捷的途径是,在http://www.st.com/mcu的网页中的STR7概述页中有一个在线购买链接,它会引导你到有存货的代理处。

我非常在意代码的安全性,STR7产品中有哪些特性可以防止他人偷窃我的软件?
答:Flash存储器具有以扇区为单位的写保护机制,在此之外还有一个调试保护位,设置这个保护位后,JTAG端口被封住,从任何外设或内部RAM中将不能对Flash进行读写操作,唯一能对Flash进行的操作是执行程序。这样的设置有效地提供了对Flash的保护,在设置了调试保护位后,即使拷贝一段程序到内部SRAM中,也不能读出Flash的内容。

我有一个特殊的算术运算函数,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运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答:在STR710中你可以在SRAM中执行算术运算函数;在开始函数运行前,把核心的时钟提高到66MHz,这时芯片可在SRAM中运行的最高频率;在执行完函数后返回Flash中的程序前,把时钟频率调回到正常状态。芯片中有多达64KB的SRAM,这为在RAM中运行程序提供了方便。

USB接口是否得到USB-IF的认证?
答:是的。STR71x已得到USB-IF兼容测试的认证,认证报告公示在www.usb.org上,报告编号是USBD0415。

STR71xF的哪些产品已经量产?
答:所有的STR71xF的产品都在量产阶段。

你们的产品很紧凑,但我的应用需要10位的ADC,少于10us的采样时间,这方面你们有什么计划?
答:我们今天的话题是STR710F系列,我们还有其他系列的产品,如STR730F系列就具有10位的ADC,采样时间为3us,STR750F系列的10位ADC的采样时间为3.75us。

我要买一个入门套件评估一下你们的产品,请问如何可以最快地得到样片?
答:我们的代理商有STR7产品的存货,你可以从这些代理处得到样片。你也可以在线申请样片http://www.st.com/stonline/domains/buy/samples/index.htm
注:在中国地区进行“在线申请样片”可能因为通讯的问题而得不到答复,请原谅。

是否所有相同封装的芯片,引出管脚相互兼容?
答:是的。同样封装的芯片间的差别只是存储器的大小和一些外设的配置(如CAN和USB)不同,引出脚的定义都一样。

12位的ADC有多快?转换时间有多快?
答:完成12位转换的时间是1.9ms;STR730和STR750有快速的10位ADC,转换时间分别为3us和3.5us。

不同的定时器是否可使用不同的输入频率?我是否能产生至少3个具有不同频率的PWM输出?
答:是的。定时器是分别由外设总线时钟独立驱动的,还可以使用外部时钟;每个定时器可以产生一个PWM输出。

是否可以关闭STR71x的内部1.8V调压器?
答:可以关闭1.8V的后备调压器,并使用外部的1.8V在待机模式下提供后备电源。

USB接口支持哪个版本?是否有USB主机功能?
答:这是一个支持USB 2.0版本的全速设备,支持所有四种传输方式,控制、中断、块传输和同步传输。一个512字节的专用USB缓冲器可以允许多达16个单向或8个双向的端点;它可以像其他外设一样使用内部时钟源;在电源管理方面,支持USB的等待和唤醒功能。不具备USB主机的功能。

快速和慢速的设备有哪些?
答:在AHB总线上的快速设备包括I2C、BSPI、UART、USB和CAN,在另一个AHB总线上包含的慢速设备有ADC、定时器、RTC、WDT和I/O端口。

网友:
STR71xF常见问题解答,续完。。。。

芯片从低功耗模式唤醒最长需要多少时间?
答:从低功耗的等待中断模式唤醒大约需要26us;从停止模式唤醒大约需要131us;从待机模式唤醒大约需要2us。

ST提供什么样的电源模式转换固件?是否有通用的电源模式转换函数?
答:在ST网站上(www.st.com/mcu)的标准函数库包含进入不同电源模式的转换函数。

STR71x在时钟为10MHz和20MHz时的功耗为多少?
答: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在你所说的频率范围,但我们有以下数据:
时钟频率为16MHz时,所有外设运行时,耗电27mA。
时钟频率为32MHz时,所有外设运行时,耗电47mA。

在STR71x上有ARM的ETM模块吗? (ETM=Emtranced Trace Macro)
答:没有。STR7产品不支持ETM,ST的STR9单片机支持ETM。

待机模式是唯一的在被唤醒时CPU被复位的节电模式,而在其他模式下被唤醒后CPU会从暂停的地方继续运行,这种说法对不对?
答:对。

USB接口是主机、设备还是OTG?
答:这是一个符合USB2.0协议的全速设备,支持控制、中断、块和同步传输。在RAM中有一个512字节的USB专用缓冲区,允许多达16个单向或8个双向的端点。可以与其他部分一样使用内部的时钟源。

Thumb指令是否比ARM指令消耗较少?
答:不是。Thumb指令的执行与否与功耗无关。

STR7是否在将来会支持USB高速设备?
答:目前没有这样的计划。

RTC时间的分辨率是多少?
答:RTC是由一个20位的可编程预分频器和一个32位的可编程计数器构成,可以满足长时间的计时需要。

有多少定时器?
答:STR71xF中有5个定时器:一个16位的看门狗,三个16位的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有两个输入捕获、两个输出、PWM和脉冲计数器功能),还有一个16位的时间基准定时器。

有哪些操作系统可以有较小的非代码内存消耗,使得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时操作系统的状态可以保持在内部SRAM中?
答:多数为微控制器(单片机)设计的商用实时操作系统,如uCOS/2和FreeRTOS,都具有很少的内存开销,在SRAM中包含堆栈和各种表格。SRAM的占用总量主要与应用、任务数目、每个任务的堆栈大小等因素密切相关。

我们正在用STR710FZ2T6设计一个产品,需要的外部中断输入数目多余器件所能提供的四个外部中断输入,同时需要能灵活选择上升沿或下降沿产生中断,为什么该器件只有四个外部中断输入端?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限制?
答:你可以使用计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它具有可选择的边沿监测功能,当相应的边沿出现时,每个输入脚都可产生中断,器件上共有六个这样的输入脚。

关闭内部1.8V调压器,能够节省多少电流消耗?
答:V18bkp消耗100uA电流。

请问STR7的EMI性能如何?
答:每块EMI存储器可以有不同数目的等待周期,插入到任一读或写周期;插入的周期数可程序设置为0至15间的任意值。

USB接口可以是主机模式,还是仅为设备模式?
答:USB接口是USB设备,不能工作与主机模式。

从待机状态唤醒需多长时间?
答:2us

如何避免从慢速模式转换到全速模式时的时序混乱?
答:在模式转换时,STR7内部协调了各种时钟的时序和同步。

使用USB功能,需要哪些软件?ST是否提供固件程序处理USB协议?是否需要外部的USB收发器和/或保护器件?
答:ST提供一个免费的、完整的经认证的USB库函数,其中包括处理USB协议的固件。使用STR71xF,不需要再外加USB收发器和保护器件。

片内的RTC是否可以代替外部的RTC,具有时间与日历的功能?如果可以,在断电情况下RTC的耗电是多少?可否用超级电容做RTC的后备供电?
答:STR71x的RTC是一个大的计数器,时间与日历的功能需要用软件实现。RTC在待机模式的典型消耗是5uA,可以用一个超级电容连到1.8V的后备管脚供电。

你们能够提供对使用GNU编译器用户的支持吗?
答:第三方软件供应商提供GNU编译器的支持,如Keil、Raisonance和Hitex,见ST的网页:
http://mcu.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debug_tools&fam=86

ST是否有计划在STR710FZ2T6中提供标准的程序,可以通过RS232烧写程序?这将十分有利于产品生产。
答:在芯片出厂时,ST不会预先植入任何引导程序。用户需自行烧入这样的引导程序,ST有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应用笔记(AN2078 通过UART对STR7进行在程序中编程),见ST的网页:
http://mcu.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debug_tools&fam=86

最便宜的器件是哪个?
答:STR715FR0。

PLL锁定信号可以产生中断吗?
答:可以。

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措施防止MCU失效?
答:看门狗计时器可以作为一个不停的计数器,也可以当成一个看门狗使处理器在因为软硬件问题跑乱时得到恢复。另外,主电压调节器和低功耗电压调节器都有LVD功能(LVD=Low Voltage Detection=低电压检测)。

ST提供的评估板的JTAG接口是20脚的,但在20脚的JTAG接口上有些信号在14脚的接口上没有,评估板可以使用14脚的JTAG接口吗?
答:不管是14脚的或是20脚的JTAG电缆,都提供了所有JTAG连接所需的所有信号。

是否可以在同一个软件中混合使用ARM的32位指令集和Thumb指令集?
答:可以。两种指令集可以在软件中的任何地方混合使用,完全由软件控制。

对于Flash存储器,“成组加速“是什么?
答:“成组加速“(Burst accelerator)是一个指令缓冲器,可以加快顺序指令的取指速度。

可以通过串行接口对STR7系列芯片的代码闪存编程吗?如UART、USB等;如果可以,是否需要引导程序?
答:请参看前面的回答。

在STR7单片机中,是否有与主存储器相关的快速缓存(cache)?
答:在目前所有ST的ARM为核心的单片机中,没有一款有快速缓存。

请介绍一下闪存的最小可写入长度?写入时间?擦除时间?
答:可以单字或双字写入;使用双字写入模式,写入256K程序存储器需时1.6秒(典型值);擦除256K程序存储器需时6.6~8秒(典型值)。

STR71x可以对I/O口执行位操作吗?
答:不能。

入门套件使用"C"还是汇编语言?
答:任一入门套件都包含一个限制版本的C编译。

你们有计划在核心中增加JAVA虚拟机吗?
答:没有。

在STR711的入门套件中,是否可以使用所有芯片上的引脚?还是只能使用部分引脚?
答:IAR入门套件的评估板上所有的信号引脚都引到了一个连接插件上。

哪些低功耗模式能够保持SRAM中的数据?
答:除了待机模式外的所有模式。在待机状态下,可以通过提供外部的1.8V后备供电保持SRAM的内容。

可以提供哪一级的智能卡支持?
答:芯片上有专门的引脚提供智能卡的时钟信号和智能卡的数据信号,智能卡上的可编程电压控制信号和卡的检测信号有GPIO实现;芯片内部实现ISO7816-3异步协议。

因时间匆忙,错误之处请网友指正,谢谢

网友:
看到新铁

占个板凳

<广告位招租>

网友:
谢谢! 不如置顶,方便查找...

网友:
版主手真快,我还没发完就被顶到这里来了

                                 现在总算发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