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与5V系统接口问题?

楼主(2007-01-30):
STR7与5V系统接口问题?
STR7工作于3V电源时,端口不能容忍5V电压,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式直接与5V系统进行接口?
在器件间直接串一个电阻进行限流行不行?
电阻
接口

网友A:
STR7与5V电压
STR7工作于3V电源时,端口处于接收时可以接收5V电压的信号,如果不放心可以在该引脚上连接一3.3V的稳压管到地线。发送同样如此。

网友B:
可以
试一下470-560欧左右的电阻

网友C(2007-03-02):
串联电阻就可以了
串联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不能容忍,哈哈!!!!

网友E:
用74x3245或74x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