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entyone,可否为大家再造福一次--STR7ISP

楼主:
twentyone,
可否为大家再造福一次,把STR7的ISP也加到你的H-Flash里去.

网友:
那位仁兄估计不会来这里逛,你还是去他的BOLG吧

网友:
ISP? 要芯片上先载入BOOTLOADER吧!

网友:
他给你造褔,谁给他造福呢。

                                 肯定要ST给它赞助。这本来就是ST的要做的工作。

网友:
其实就是在H-JTAG中加入STR7/9

  如果能够在H-JTAG中加入STR7,STR9,用WIGGLER直接对片内编程就好了,在些先谢过了!

网友:
twentyone不能老做雷峰啊

                                 人家也要付出很多的,ST怎得也得给些支助吧,哪怕给个硬件平台呢,他要开发哪款支持程序都要有相应芯片的。

网友:
不来了?

我有一段时间有事没来。

twentyone已经不来了吗?

网友:
也许............

                                 很多东西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只是.....

网友:
呵呵,ST也太小气了。H-JTAG对NXP系列的支持的多好!

ST要想大力推广,还是应该有个低价格的开发平台!
不是每个公司或个人都愿意拿几千块去尝试新的平台的,
况且现在ARM7的选择也多!

网友:
楼上说得也有道理

                                 开发平台其实是推芯片的最好广告平台。

网友:
http://www.mxchip.com/news.asp?id=166

最近才看到这个,大家看一下,不过还没用过,不知道哪儿有,要不要钱!

周末休息

http://www.mxchip.com/news.asp?id=166

网友:
                                 3楼那位不就是mxchip的嘛。他每天都在这里的。

网友:
STR73X&STR75X串口Flash烧写程序推出

http://www.mxchip.com/news.asp?id=166
STR73X&STR75X串口Flash烧写程序推出

         -------发布日期:2007-1-15

    为了解决STR73X和STR75X烧写flash的问题,我们利用这两个系列的ST芯片自带的system memory启动,通过串口加载Flash烧写程序,然后通过串口把数据写入Flash。

    该软件解决了以下难点问题

    1.持续的读写操作解决了由于RAM容量问题导致使用传统的从RAM中下载到Flash的方法无法下载大于RAM容量的代码的问题(仅有16K的RAM)。支持烧写任意大小的二进制文件

    2.使用芯片内部的RC回路产生的时序控制串口波特率,适合所有状态下的73X和75X芯片。

    3.PC端烧写程序丰富的图形化接口大大的简化操作,适合大规模生产。

    4.极低成本再配合简单的Wiggler仿真器,把开发调试费用降到最低。

网友:
致ST ARM推扩的公司

                                  现在开发用的STR7/9没有一个很好的ISP 工具,用于批量生产。你这款IC跟本不可能有什么量,虽然上面有朋友提到了有STR73X&STR75X 的ISP软件,可是还有STR71X 呢?STR9呢?你的产品总要量产吧!

网友:
不是早就有了吗?

RLink不是吗?支持STR7xx、STR9xx、ST7xx几个系列的MCU编程,价格也就是<70$,标准版本,同时还支持ST7xxx系列MCU在线调试。

我记得当初这个版刚出来的时候,我想做这个版的版主,打电话给北京的2@1ic咨询,他们告诉我版主早就内定了,据说每个月还有500RMB的赞助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既然内定了,2@1IC干吗还搞个通知来找人?

不管有没有赞助费,楼顶上提到的那位做这个位置确实有点不够称职,也就是前面三个月来得勤快点,枉费我灌了这么多水,就是没怎么碰到他。

网友:
奇怪哦,twentyone是这里的版主,可是H-JTAG却没有ST的芯片

                                 不过还是要谢谢这个兄弟的,H-JTAG真好用,我顶!!!!!!!!!!

网友:
:)

                                 这个东东是做斑竹以前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