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STR912配PHY问题

楼主:
 由于和STR912配合的PHY芯片STE100P不容易购买,而且价格比较高,我们准备再做一个硬件的方案出来,大家推荐一下哪个芯片的性价比高?购买方便的?

网友:
还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DM9161?如何?

网友:
好像9161的服务好.

网友:
DM9161这个片子好象几块 RMB,而且封装比较小

网友:
AT的原装板好像就是用9161的.

网友:
就是用9161吧

                                 好象几块 RMB,而且封装比较小

网友:
对呀,就用9161吧,

网友:
STE100P&IP101A

STE100P-TQFP,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1000PCS,,,

另外,还有一个备选的方案:IP101A,和DM9161,年后会推出硬件。
IP101A有自动区分正反网线功能的。

网友:
自动区分正反网线功能应该用处不大吧.要是玩就不同了.

                                 我们更关心量产后的价格.

网友:
再说一句, 比较看好9161.

网友:
比较看好9161.

                                 Yes!

网友:
STR912

由于和STR912配合的PHY芯片STE100P不容易购买,而且价格比较高,我们准备再做一个硬件的方案出来,大家能介绍种吗?

网友:
DM9161

                                 DM9161的STR912开发板什么时候能有?

网友:
STE100P 零售问题解决

   STE100 ,本为是想修改后再做一个开发板的,后来经过考虑,好像不太合适。而且后期ST公司会推出一个基于STR912+STE100的TCP/IP协议栈库,是商用的。解决使用网络接口的问题。

   零售我可以提供给大家!

网友:
to mxchip-sh

                                 请问你是哪家的?你们的开发板价钱及功能能否给个介绍。lmj8369515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