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1JTAG接口中nJTRST和nRSTIN信号是否需要短接?

楼主:
STR711 JTAG 接口中 nJTRST 和 nRSTIN 信号是否需要短接?

以下是在一些开发板的手册上看到的。是否在最终产品时,需要短接

nJTRST 和 nRSTIN 使得 STR711极其内部的ARM核同时复位呢?

/nJTRST 是仿真器调试时的JTAG 对内核的调试复位信号,/ nRSTIN 是CPU 外设(包
括CPU 片内和片外的外设)复位信号。开发板上的JP4 用于这两个复位信号是否要短接,
如果用户在JTAG 调试时不希望复位外设,则将JP4 断开。但要注意:在不接仿真器的脱机
运行时,要短接JP4,以保证上电复位时同时复位内核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

网友:
关于/nJTRST 和nRSTIN

/nJTRST是仿真器调试时,JTAG对内核的调试复位信号,主要是用于调试时软件发出复位信号,使得ARM内核与PC上层软件同步。
nRSTIN是CPU的硬件复位,是MCU上电运行时的复位。

“如果用户在JTAG 调试时不希望复位外设,则将JP4 断开。但要注意:在不接仿真器的脱机运行时,要短接JP4,以保证上电复位时同时复位内核”这段话是应用于ST的demo板。在客户的最终产品电路板上这两个不用短接。

网友:
强烈建议短接

                                 不然的话调试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
注意:有些仿真器可以分别提供nJTRST和nRSTIN信号,不可随意

                                 ST_ARM的解释很清楚,这两个信号的用法不同,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是否短接。

网友:
不接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