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X样品怎么申请呢?

楼主:
正打算使用STR91X写列,用于医疗监护模块处理,需要FLASH:>=256K,SRAM>=64K,
双串口(或者USB、CAN),100M左右的处理速度,功耗低。

网友:
可以联系我试试

                                 我不能保证一定提供,grant_jx@163.com

网友:
找ST ARM第三方直接申请把

                                 STR910FM32X6, 80Pin 够吗?联系方法见顶上的增值服务商。

网友:
就是要STR910FM32X6

不知道开发工具、开发板贵否?
那里能提供?

网友:
购买开发板,送样片

开发板板上面是STR912FW44,如果需要,可以给你提供样片。
上午收到你的邮件,已经回复了。

网友:
增值服务商是第三方,那代理分销商是第几方?

                                 看来以后我要见人就说偶是ST的代理商,呵呵。

网友:
100M左右的处理速度?

                                 100M左右的处理速度,做不到吧?

网友:
96M

                                 详情请参考DATESHEET.

网友:
                                 没有网上申请啊?

网友:
申请样片及以后出货都没有问题 上海益登-ST代理

联络:62372233*309 葛
mail/MSN:npgxw@hotmail.com
www.edom-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