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mbest公司

楼主:
str7开发板有没有可跑uclinux的?再问售价及联系方式
谢谢!

网友:
关于Uclinux

  STR71X,从芯片设计的角度来看是不推荐客户使用大的操作系统,但ST网站上面提供完整的代码,如果需要,请在www.st.com/mcu下载。因为DVSTR710B开发板外扩的SRAM不够大,所以目前还不能运行. 如果确实需要使用Uclinux,推荐使用ST原装的开发板,它外面的SRAM有2M.

 购买开发板可以联系我们,mxchip@163.com或者是sales@embedinfo.com.

网友:
如果系统经过裁剪,能否利用FLASH运行uclinux?

                                 st原装开发板需要的经费还是太大了

网友:
不行

如果只是使用片内的flash和ram是远远不行的

网友:
不建议在ARM7的单片机上运行uCLinux,结果是性价比较低

                                 uCLinux需要较多的CPU资源,使用ARM7不能发挥它的效能。

网友:
不用也好

                                 不用也可以啊

网友:
其他系统可以交叉编译?

                                 如果在ucos系统可以在LINUX中交叉编译?我板子还没有买,ucos没有用过。。。。。。。。不是很懂

网友:
自己顶 盼高手回复

网友:
建议先看一下网上可以下载的一些资料

  www.st.commcu,另外,刚学ARM的也可以在www.arm.com下载一些资料。

网友:
aaa

                                 arm7上最好不要上rtos,速度很慢的,

网友:
再问

                                 那开发板上的芯片不是也有操作系统??

网友:
Re

                                 楼主最好把话说完整,"可以在LINUX中交叉编译", "开发板上的芯片不是也有操作系统",着实莫名其妙。问题问了一堆,没人能弄清楚你面临的情况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