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P烧程序出错!请帮忙

楼主(2007-03-17):
STVP烧程序出错!请帮忙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我在烧写程序时那里出问题,我用ST7 lite05做232通信,程序写好编译没有提示出错,但烧写程序时就出错.搞不通. 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3/2007317173323201.jpg
通信
程序

网友A:
re
程序要放在ROM/FLASH里,而非RAM里

网友B:
请问那里出错?
是否我的定义程序块出错了?可以具体点吗?因为编译没有出错啊

网友C:
2楼都说了,你把程序放到RAM中了;编译器无法知道哪是ROM哪

网友D:
问题清楚了
你使用汇编的伪指令用错了:DC的意思是 Define Constant,即定义常量,这当然不对;DS的意思是 Define Storage,即给变量分配一定的存储空间,一般用于定义变量。
因此,你描述的问题这样被解决了,是好解释的。

网友:
q
ds.x y
x表示申明变量的类型,可以为B(byte)、W(word,2bytes)、L(long,4bytes)。
y,数字。表示你申明的变量保留的空间。
.P_count ds.b 5
尽管P_count是byte类型,但预留5个bytes空间,这是可以的。寻址的时候可以用[P_count+n]来实现寻址。
在ST的网站上有两份Users Guides可以参考
ST7 Assembler-Linker User Manual
ST7 Family Programming Manual_v2

网友E:
这个是出自ST网站的DEMO
我这个程序是ST网站上下载的DEMO,我没有改过,DEMO本身就出错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