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r711只接32.768K晶振可以工作吗

楼主(2007-04-06):
atr711只接32.768K晶振可以工作吗
如题
工作
晶振

网友A:
可以,但有意义吗?
启动PLL后,CPU的时钟还达不到1MHz,根本不能发挥ARM的性能优势,还不如用个更便宜的8位单片机。

网友B:
32.768K晶振不能用于启动STR710

网友C:
如果只接了32.768k晶振不能烧录和仿真程序,是吗

网友D:
只接32.768k晶振可以烧录和仿真程序
关键是JTAG仿真器是否可以工作在这个频率下。

网友E:
Yes
引用 网友F:
ST MCU ←返回版面
如果只接了32.768k晶振不能烧录和仿真程序,是吗?
不能启动,当然不能烧录和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