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使用问题

楼主:
使用str711的iap功能向 flash bank1 写入数据 但是每次 执行写入 或者 清

除片内内容时,系统都会重启,请问为何?

网友:
请说清楚你是如何用的,很可能弄错了

网友:
详细情况

利用网络接口 写入特定的数据包 数据包已检查 格式数据准确 当一执行

FLASH_WordWrite函数时 系统充启(在执行函数前所有中断已经关闭)

网友:
补充

                                 在执行FLASH_WordWrite函数前  FLASH_WritePrConfig函数已经执行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是堆栈溢出

另外,你有没有注意在芯片上电后对Flash的第一次擦除或写入要从RAM中进行。请看另一个帖子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t=2466334

不过关于你的问题,你还是没有说清楚你是如何调用FLASH_WordWrite函数的,这个函数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补充

收到特定的数据包后,通过判断函数进入flash烧写控制函数,然后调用

FLASH_WordWrite函数(在str71xR.lib中) 在st的标准函数库中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