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1rtc使用32.768k晶振不起振问题

楼主(2007-04-02):
str711rtc使用32.768k晶振不起振问题
str711 rtc使用32.768k晶振 不起振 但是用手接触一下就能起振了 但是断电
后重新启动故障依旧 请问为何?
晶振

网友A:
电路板的地线连接有问题。

网友B:
请楼主检查你的电阻电容的阻值和容值是否符合数据手册的
晶振的质量不好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数据手册中给出了晶振等效电阻为40KΩ时,晶振两边的电容为12.5pF。

网友C:
感谢楼上的回答
晶振是向大厂购买的参数符合要求
st_arm大侠 请问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D:
出现这种问题原因
一般是芯片的地线有断路,或者引脚虚焊接。

网友E:
感谢st_arm
感谢 st_arm 仔细检查了一片 接地点全部良好 但是就是不起振 如果用万用表(甚至没开的)的任一表笔 接触晶振的管脚 晶振马上正常工作 请问为何阿?

网友F:
能否贴出你的PCB图
能贴一下RTC晶振那部分的PCB图,同时贴一张焊好晶振那一部分的照片,可以吗?你的现象的确很奇怪,我第一次收到有客户提出这个问题。

网友G:
问题solve,
问题solve,datasheet中已说明32.768k晶振的start-up time 需要3s 因此 在
程序中加上延时就解决了,再次感谢 st_arm 以及 浪淘沙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