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提供STR71X的最小系统原理图。

楼主:
                                 这些方面可以参考一下zlg的书,看看竞争对手是如何做的。最好做一个PROTEL99SE的图,DXP还不是很普及的。STR9也可以,只不过我现在不用。

网友:
STR71X的最小系统原理图

请看下面这个应用笔记里的系统够不够小:

AN2100 STR71x Microcontroller Power Management

相应的程序: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4/2007412115735195.zip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

STM809有现货吧?不用节电模式,不用AD,用ULINK调试。内有截图和PROTEL99SE的原理图。
马上要用,不能承受失误啦。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4/200742994838503.rar

网友:
809是通用件,STM没现货,可以找其它的吗

做809的厂商有一大把啊,只要电压对上封装相同就可以替换?其实很多ST ARM资料在网上都可以找到,比如说ST的ARM应用笔记,我以前也帖过地址,资料很丰富的,唯一遗憾的是对国内工程师而言没有中文版本,相对ZLG做法来讲。可是现在你要不买他的套件,同样也得不到中文吗?

对于参考原理图,在IAR、Keil的网站上你都可以下载到他们的演示板的电路图。

网友:
这几个板的图都看了一下。那几个图也还是不太一样的。

                                 还买了万利的DK-STR711F,用我的ULINK试了能用,现在要用它做一个必须搞定的项目,硬件很简单,一个UART,一个SPI,复杂在软件。以前没用它做过板子。心里没底啊。版主的图是够精简了,可我怎么调试啊。我上面发了我的原理图,基本照DK-STR711F来的,各位看看有对于一个实际的产品来说无问题,也可以给其他人一个参考。

网友:
还是自己搞吧

                                 有了问题也容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