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EK-STR711F开发板程序怎么跑不起来啊

楼主(2007-05-31):
刚买的EK-STR711F开发板程序怎么跑不起来啊
刚接触arm 开发板的历程无法运行(死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程序
开发

网友A:
难道学习STarm的都是高手???
ST arm的菜鸟们都在哪里了 我也想跟着你们一起学习啊

网友B:
什么软件,硬件环境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回复什么啊?

网友:
程序跑不起来?是不是没通电
楼主什么也没说,只能从最基本的方面猜测了。

网友C:
奥不好意思 补上
开发板为 万利的EK-STR711F 环境为IAR embedded workbenchISDE
装载的程序为样例 编译通过 进入debug 后便呈死机状态 程序也没有运行 但是按一下板子上的复位键 会退出debug模式
刚刚接触这个 不明白是哪里的原因 恳请大家指教 undefined

网友D:
呵呵问题解决了
想实现程序在ram中运行必须 XCL文件中各段地址指向ram区 然后在debugger的 load选项中不选中 use flash loader 就不会出现死机的状态了
呵呵 一个很弱的问题 看来不能完全相信自带的例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