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2主频时间问题,为何中断处理时间没有改善

楼主:
外部中断处理程序大小在100多个汇编指令,为保证中断处理时间尽量短,采用48兆主频,依然耗时很多,丢中断.请各位高手指教!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5/2007521114421607.rar

网友:
48兆主频时具体耗时多少?

                                 100多个汇编指令在48兆主频下的耗时大体能算出来,请问算出来的时间与实测差多少?

网友:
中断时间问题

                                 100条汇编48兆应该在2*10^(-6)秒,实测在5*10^(-6)秒

网友:
如果改变了时钟频率后实测运行时间不变,肯定是配置或测

请问你是如何测量的?

另外,计算指令执行时间时要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如中断的响应时间、指令跳转所造成流水线断流的时间,还有存取成组寄存器指令(STM、LDM)的执行时间较长、I/O访问指令被拉长等多种因素。

网友:
根据ARM公司的资料,只有在核心中运算的指令才是单周期的

具体的指令周期数目请看ARM公司的资料,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3楼的实测结果不奇怪。

网友:
把代码放在ram执行会快点,另外访问apb上的东西费时间

                                 准确的时间很难算的

网友:
关于STR71x的汇编指令的时间

50sh在上面贴子提到:

     “100条汇编48兆应该在2*10^(-6)秒,实测在5*10^(-6)秒”

ARM内核的指令为单周期,如下图1,故按照STR71x的频率为48M,100条汇编指令为:100×(1/(48×10^(-6))ms,即2.08×10^(-6)s,但是实际上由于ARM的指令在操作中会涉及到内存或外设的读写、跳转的,就会出现ARM内核需要等待内存或外设的数据准备好并写到总线上这样一段时间,或跳转丢弃一些指令而损失一些时间。如下图2、3。

网友:
图3

                                 由图2、3可以看出,由于对外部RAM或外设数据访问、跳转等操作,使得ARM内核的指令变成多周期指令。这就是STR71x芯片的汇编指令的运行时间超过2.08×10^(-6)s,可能为3、4或5个时钟周期,甚至更长。

网友:
ARM ATC培训课中有这一部分

参加过Embest ATC的工程师应该明白的,也可以在www.arm.com上找到这一部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