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R71Xdemo中flash.h的一段定义

楼主:
#define FLASH_B0F0 0x00000001
#define FLASH_B0F1 0x00000002
#define FLASH_B0F2 0x00000004
#define FLASH_B0F3 0x00000008
#define FLASH_B0F4 0x00000010
#define FLASH_B0F5 0x00000020
#define FLASH_B0F6 0x00000040
#define FLASH_B0F7 0x00000080

#define FLASH_B1F0 0x00010000
#define FLASH_B1F1 0x00020000

而文档中对B0F0 地址范围不是 0x00 0000 ~ 0x001FFF
          B0F1 0x00 2000 ~ 0x003fff
           …………………………
请问为何这样定义??????

网友:
请问为何这样定义??????

网友:
谢谢!

感谢啊!
看来以后要仔细看文档了!

网友:
是啊

                                 看手册是基本功啊:)

网友:
STR710在ADS1.2的编译器大RAM调试程序与烧到内部FLASH的问题请教

STR710在ADS1.2的编译器在RAM调试程序运行都正确
但是代码
烧到内部FLASH后 从FLASH模式启动运行时一有外部中断就回跑飞(在RAM启动模式是这都正常)
请教各位高手
谢谢!

网友:
请问你是否下载了用于STR71x的ADS烧写模块?

请在下面的网页找到这个模块:

http://www.stmcu.com/familiesdocs-86.html

网友:
ADS烧写模块

我进去了,可是我没找到,都是文档啊!

网友:
在那个网页中是所有有关STR7的文档,包括ADS烧写模块

                                 请用“ADS”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同时还有安装手册。

网友:
ADS烧写模块

劳驾您能发给我吗
我的QQ 21270532
Email:  wff919@163.com
谢谢!

网友:
ADS烧写模块补丁

 8楼的
 兄台:
 真实不好意思!
 你有的话能传给我吗

谢谢!我有急用

网友:
flash.li

STR71xF Embedded Flash Programming with ARM Developer Suite (ADS)

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5/2007522141028676.zip

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5/2007522141054613.pdf

网友:
回复flash.li

谢谢!
兄台

网友:
谢谢热心版主

网友:
EMBEST防真器在ADS上的问题

谢谢 楼主,

您提供pdf资料里提到的是仿真器mutil-ice
我用的是embest仿真器
我试了一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EMBEST防真器在ADS上的问题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我现在遇如下的问题

STR710在ADS1.2的编译器在RAM调试程序运行都正确
但是代码 (我用的是embest仿真器)
烧到内部FLASH后 从FLASH模式启动运行时顺序执行的代码也都真确
但一有外部中断就回跑飞(在RAM启动模式是这都正常)

你们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请教各位高手
谢谢!

网友:
楼主的中断向量是否还是指向了RAM区?

网友:
中断向量是指向了RAM区

如果中断向量是指向了RAM区
怎么样才可以调整过来呢?
请赐教! 谢谢!

网友:
改成指向Flash区就好了,因为你的中断处理函数在Flash中

网友:
你是说FLASH起始地址,我是0x40000000

我是设置FLASH的起始地址 0x40000000

不设置FLASH的起始地址不可能代码下载成功的啊!

不是这个原因吧?
THANK  YOU ALL SAME

网友:
flash烧录问题后中断问题

烧到内部FLASH后 从FLASH模式启动运行时顺序执行的代码也都正确

但一有外部中断就回跑飞 连IRQ中断都没进去(在RAM启动模式是这都正常)

网友A(2007-05-24):
看看你的中断向量寄存器的内容指向了哪里
这种问题肯定是在发生中断时转到RAM中了。。。。

网友B:
我是第一次用str710您能知道我一下怎么修改吗?谢谢!劳驾

网友C: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写的程序,请找一个例子看看参考一下吧
已经讲的很明白了,学习阶段应该学会独立地找出问题。
中断向量寄存器是EIC_IVR。

网友D:
中断向量寄存器是EIC_IVR配置
u32 dOffset=((u32)&T0TIMI_Addr);
EIC->IVR = 0xE59F0000;
dOffset = (dOffset+0x00007E0)<<16;
/* Initialize SIRn registers */
for(bCounter=0; bCounter<32; bCounter++)
这样配置对吗?
{
EIC->SIR[bCounter] = dOffset|0xF0000000;
dOffset += 0x00000004 << 16;
}

网友E:
中断向量寄存器是EIC_IVR配置
EIC->IVR = 0xC59F0000;
这样才正确是吗?

网友F:
中断向量寄存器是EIC_IVR配置
请教高手
在RAM 和FLASH启动模式EIC_IVR配置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