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问一下关于str710的ucgui的问题

楼主(2007-01-08):
请问一下关于str710的ucgui的问题
我现在在ads上开发str710,需要用到ucgui,不知道st公司有没有这方面的源码?如果有如何可以得到?
公司
开发
如何

网友A:
这和ST关系不大嘛

网友B:
UCGUI
如果您用的是UCOS-II,需要做GUI,移植做好后可以不用太关心底层硬件,我建议在UCGUI的网站上面下载源代码:
http://www.ucgui.com/bbs/index.asp

网友C:
我有做过
刚搞完一个STR712+液晶驱动板+UCGUI 的project可以发给你看一下。
ucgui跟MCU硬件关系不大,最简单的只要给10几根可控制的IO口就可以了。(当然指简单总线型的液晶屏)

网友D:
看说明书
看看资料,应该不难。

网友E(2007-06-05):
savage_sdj我也要一份 ucgui的project,
我那个ucos的时钟没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一掉用GUI_Delay就感兴死机了!progrime@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