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备份电池电压大于3.3V

楼主(2007-06-18):
如果备份电池电压大于3.3V
那么是不是sram和rtc就一直用备份电池在工作?
电池
工作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还没碰到过,要咨询一下设计师,现在还没有
不过楼主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测试一下,我们也会测试一下。
谢谢提出这样“刁钻”的问题。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的备份电池是3.6V,所以碰到这样的问题.
另外,我发现tamper管脚非常容易受干扰,如何解决.我示波器搭上去,就会引发一次tamper dection

网友C:
示波器搭上浮空的tamper管脚肯定要触发tamper dection
建议在调试时暂时将tamper管脚用电阻拉高或拉低,拉高或拉低是根据程序的设定而定。

网友D:
我是拉高的.
同时程序里面设置为low level触发.
另外还请教,1,tamper的第一种模式closed/open是什么样子的,如何使用

网友E:
侵入检测的两种模式是高/低电平触发和闭合/开路触发
高/低电平触发是在检测到TAMPER_IN管脚上的电平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的变化时触发tamper事件。
闭合/开路触发是在检测到TAMPER_IN管脚上出现开路状态时触发tamper事件,开路状态时TAMPER_IN管脚表现为浮空。通常使用闭合/开路触发时是将TAMPER_IN管脚通过一个接触开关上拉到高电平,当接触开关被触动断开时TAMPER_IN管脚变为浮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