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闩锁问题

楼主:
很多32位CPU在电源缓慢上升时会出现闩锁现象,即进入此状态后,即使给芯片复位信号,芯片也不能启动,除非掉电再重新上电。
STR71X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问题呢?如果有此问题,有没有推荐的简单可靠电路解决此问题?

网友:
一点建议

 有客户碰到过,一般是在芯片上电的时候,加上MOS管把电压控制在3.3V左右CPU才工作。

网友:
的确遇到过,所以用809和810复位很有效

网友:
回2楼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电压达到3.3V才把MOS管打开给CPU供电?

网友:
是的,已经在一些客户的产品中使用了。

网友:
如果是ST的客户,可以提供一些参考电路

  如果自己解决不了问题,愿意留下联系方式和电话,发个邮件给我,我可以提供部分参考设计。mxchip@163.com

网友:
邮件给您了

                                 请查收。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

mxchip

我也有同样问题

麻烦你也发份资料,谢谢 tomyzzg@yahoo.com.cn

网友:
真还不知道有这样的问题,mxchip_sh

真还不知道有这样的问题,mxchip_sh能不能发一个给我看看?
我看到EMBEST的STR9的开发板中没有这样的电路啊?
boye_faq@hotmail.com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会在一些对电源要求比较高的地方

关键看你的应用是不是会碰到,可能是3.3V的ARM中电源的普遍问题。

网友:
有道理

                                 这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MCU是STR711FR2,仿真器是ARM JTAG,程序成功编译通过后,调出AXD跑程序时,弹出窗口,提示:ARM7TDMI-0 raise an exption,cause:The processor was reset.复位电路用的是复位芯片TCM809T,。这是什么原因?
给我发一分复位电路的参考设计吧。我的邮箱是chengfeng403@163.com.谢谢!

网友:
麻烦您给我也发一份,最近遇到这个问题都烧了好10来片芯片了  15673636402@163.com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