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710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
                                 我用710作一个项目,其中有一个用串口校时的功能(用I2C写RTC芯片),用仿真器在RAM中运行正常,但下载到内部FLASH中脱机运行时,一发校时命令,710就死机,断电后也不能重新启动

网友:
断电后也不能重新启动,是否意味着芯片已经烧毁了?

网友:
回复主题:碰到710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也遇到个同样的问题,RTC没有烧坏,在Flash中运行,校时的时候时好时坏,不是每次都死机,问题还在解决中,楼上的兄弟如果找到解决办法别忘了回复一个.谢谢,我的EMAIL:yetao1931@163.com

网友:
我也碰到过flash不能保存程序

有一块板不小心把12v直流电直接加到STR710,发现后心痛。咳,没救了!芯片都发烫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重新上3.3v的电,下载程序。奇迹发生了,还可以下载、运行。特高兴,st的芯片做得这么牛!断电重启,不对!程序没保存。白高兴了。

网友:
写flash造成程序死机

                                 lxy001不是你校时就死机,而是你在校时后写了flash,而你写flash的代码又在Flash中运行(应该在RAM是运行),所以就死了.其实是写flash造成程序死机的,不信你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
reset问题吗

                                 MCU是STR711FR2,仿真器是ARM JTAG,程序成功编译通过后,调出AXD跑程序时,弹出窗口,提示:ARM7TDMI-0 raise an exption,cause:The processor was reset.复位电路用的是复位芯片TCM809T,。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