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ARM设计得真垃圾!!!

楼主:
                                 STR71X系列的64脚封装的ARM居然没有外部中断管脚,郁闷!!!!!外部中断脚全放到P2口去了,垃圾呀

网友:
我常用timer的cap当作外中断,呵呵

网友:
zf.lc 请参阅下面的那个帖子

请阅读: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2&t=2526273&tp=%u770B%u4E86%u4E00%u4E0B712%u7684%u7BA1%u811A%u7684%u597D%u8C61%u6CA1%u6709%u5916%u90E8%u4E2D%u65AD%u7BA1%u811A

网友:
哈哈,我们的垃圾有很多外部中断管脚,只不过您看走眼了

                                 请看下图用红色标出的外部中断管脚。

网友:
回复活节

                                 AN1799 - 用STR71x的GPIO驱动一个4x4的矩阵键盘的例子,其实是使用的P2的四个中断管脚,可以查看STR71X的中断向量表,EIC中只有P2口的四个管脚.并没有其他端口中断向量地址. 所以您画了这么多脚,不知道代表了什么,如果您可以实现其他IO的PORT中断,请您给出一个例子.谢谢

网友:
STR71X系列的64脚封装的ARM居然没有外部中断管脚

网友:
STR71X系列的64脚封装的ARM居然没有外部中断管脚1

网友:
STR71X系列的64脚封装的ARM居然没有外部中断管脚2

网友:
请zf.lc测试

/*==================================================

XTI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void Set_XTI(void)
{
    GPIO_Config(GPIO1, 0x4000, GPIO_IN_TRI_TTL);    // Set P1.14 for interrupt

    XTI_Init();                                        // Initialize the XTI
    XTI_LineModeConfig(XTI_Line8, XTI_FallingEdge);    // Set Line 8 edge
    XTI_LineConfig(XTI_Line8, ENABLE);                // Enable the External interrupts on line 8
    XTI_ModeConfig(XTI_Interrupt, ENABLE);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XTI_IRQChannel,3);    // Set the XTI IRQ Channel priority to 3
    EIC_IRQChannelConfig(XTI_IRQChannel,ENABLE);    // Enable XTI IRQ Interrupts
    EIC_IRQConfig( ENABLE );                        // Enable interrupts

}

void XTI_IRQHandler(void)
{
    u16 XTI_Pend;
    XTI_Pend = XTI_InterruptLineValue();
    if (XTI_Pend & 0x0100) {
        XTI_PendingBitClear(0x0100);                        // Clear the pending bits
    }
}

int main (void)
{

    Set_XTI();

    while(1) {
    };

网友:
BS LZ

                                 马大哈一个

网友:
LZ做技术太浮躁了,

资料未看完就瞎叫,

其实很多应用都是一种灵活应变的,没有死的,

估计是用51用多了,,

网友:
见怪不怪,现实中这样的人太多了

网友:
ICAP

我来提供一个ICAP来实现外部边沿触发功能的Demo程序.
请ST技术高手看看有什么问题,呵呵.
得到了ST技术人员很多帮助,实在是感谢,尤其是他们那边的姚小姐.

void TIM_InitConfig(void)
{
    EIC_IRQChannelConfig(T2TIMI_IRQChannel, ENABLE); //debug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T2TIMI_IRQChannel, 1); //debug
  TIM_ICAPModeConfig(TIM2,TIM_CHANNEL_A,TIM_RISING);
   TIM_ITConfig(TIM2,TIM_ICA_IT,ENABLE);
}

void T2TIMI_IRQHandler(void)
{
   u8 Flag;
      if(TIM_FlagStatus(TIM2, TIM_ICFA) == SET)
    {
          Flag=1;
          TIM_FlagClear(TIM1, TIM_ICFA);   //清除中断标志
        }

}

int main (void)
{

    //设置P0.14为CMOS输入
   GPIO0->PC0&=~0x4000;
   GPIO0->PC1|=0x4000;
   GPIO0->PC2&=~0x4000;

  //P0.14
    TIM_InitConfig;

    while(1)
 {
  if(IRQ_Flag)
    {

      //Send_Data(Temp_Buff,0x40);   //做你自己的事    }

    }
 }

网友:
ST 的ARM设计得真垃圾!!!

                                 我只是说它没有外部中断输入接口,并不是说不能用其他方法实现!各位说了一大通,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是的!

网友:
无语!

上面已经很详细地说明了STR711有好几个中断接口,楼主还在说没有,我实在无话可说!

网友:
澄清一下

Port 1.11 - CAN module receive pin (CANRX).
Port 1.13 - HDLC clock (HCLK) or I2C.0 Clock (I0.SCL)
Port 1.14 - HDLC receive pin (HRXD) or I2C.0 Data (SDA)
。。。。。。。

以上这段摘自STR71x Reference Manual,楼主对此的理解可能有些偏差,再次我们澄清一下:
例如,P1.11可以作为CAN模块的接收引脚,但是!!也可以作为普通的外部中断输入引脚。要实现后者,只需要将I/O口配置为GPIO_IN_TRI_TTL。其他配置就如9楼所贴。

至于14楼的“用其他方法的实现”,也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古籍别人的应用中,可以作为普通外部中断引脚的P1.11/P1.13/P1.14等等都已经被占用了呢~~~~~~

网友: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想要没有复用的外部中断脚;

网友:
回18楼:可是楼主提到的P2口很多脚也都是复用的

                                 如果所有功能不复用管脚,那么这个芯片的封装就十分庞大了,也失去它作为单片机的优势了。

网友:
楼主:做嵌入式设计,竟然不懂“兼容”二字的难度。。

                                    楼主:做嵌入式设计,竟然不懂“兼容”二字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