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如何让st715进入最省电模式,又如何唤醒??

楼主:
对st715不熟悉,希望熟悉的朋友拉我一把。。
我需要用什么信号唤醒cpu,请告诉我具体的引脚,,
谢谢!

网友:
请详细阅读参考手册中的第2.5节"低功耗模式",那里有详细说

                                 最省电模式是待机模式(Standby mode),有很多条件和引脚都可以唤醒它,具体要根据你自己的环境选择设置,详细的内容请参看2.5.5节关于进入与唤醒的步骤。

网友:
请问:浪淘沙

                                 st715有capture功能吗?就是计数用的。

网友:
不明白你要计什么数,你可以看看参考手册的第7章有关定时

请用文字描述你要的功能,而不要使用特有的概念名词,这样很容易引起歧义。

ST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有一种Input capture功能,是用于测量输入脉冲的开始时间和脉冲宽度的。

估计你说的计数功能是指对外部输入的脉冲计数,这样的话可以使用定时器的外部时钟输入功能。

如何使用请详细察看参考手册的第7章。

网友:
sry.

我想我对lpc更熟悉一些,这都是nxp上的一些概念,直接拿来用了.
现在换st的,理解起来,总体都是arm,但细节上有些地方很困难.
因现在手头上的活急得太要命,没时间一句一句的琢磨那些E文了 :(,总是快速浏览一下,不求甚解.
感谢浪淘沙大虾指点迷津,:D

网友:
楼主在哪里?我给你寄一本书吧

                                 你的问题书中都有答案。

网友:
你也可以在线购买此书

>" href="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t=2281016&tp=China-Pub%u5728%u7EBF%u8D2D%u4E70%26lt%3B%26lt%3BSTR71X%u7CFB%u5217ARM%u5FAE%u63A7%u5236%u5668%u539F%u7406%u4E0E%u5B9E%u8DF5%26gt%3B%26gt%3B">China-Pub在线购买<<STR71X系列ARM微控制器原理与实践>>

网友:
谢谢,感动啊,

不过,这书同事好像有,,可以借来看,
上一次调试spi,片选竟然不能动,像有些lpcXX一样,那本书上没有,e文上却有提到,我们瞎忙了很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