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KEIL下变量设为data和xdata程序的异常问题

楼主:
单片机:STC89C516RD+(64K,RAM(256+1024(以片外方式XDATA使用)
编译环境:KEILV7.50
用DATA,64K模式编译时,程序资源如下(LST):
MODULE INFORMATION:   STATIC OVERLAYABLE
   CODE SIZE        =  17074    ----
   CONSTANT SIZE    =  10561    ----
   XDATA SIZE       =     72       8
   PDATA SIZE       =   ----    ----
   DATA SIZE        =      8     133
   IDATA SIZE       =    103       5
   BIT SIZE         =     22      38
   EDATA SIZE       =   ----    ----
   HDATA SIZE       =   ----    ----
   XDATA CONST SIZE =   ----    ----
   FAR CONST SIZE   =   ----    ----
END OF MODULE INFORMATION.

改变设为IDATA,XDATA的变量属性,使IDATA,XDATA的资源不用,程序有时会出现异常.而且用XDATA,64K方式编译也出现异常.看了一下,所有的资源没超出,遇到此情况或知道原因的朋友说说是什么原因,与单片机有关?与RAM和XRAM的设置有关,还是KEIL的编译器有关?谢谢!

网友:
无人遇到?

网友:
这里是ST MCU的论坛,与STC无关,当然很少有人知道啦

                                 对不起,你走错门了。

网友:
呵呵,我以为是一家呢

                                 技术我想还是相通的

网友:
ST有类似下面的单片机没?

STC89C516RD+(64K,RAM(256+1024(以片外方式XDATA使用
可通过串口烧录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ST的uPSD系列,Flash和RAM都很大;也可以考虑ARM芯片

                                 ARM芯片包括STR7、STR9和STM32系列。

网友:
问题已发现:中断造成的

原来的问题主要是LCD显示异常.我现在在LCD的函数里开始关掉中断,末打开中断,现在看来是中断造成的.
关于此贴总结一下:1.堆栈C51时由KEIL分配,若溢出会报警.
2.编译时库函数的模式和调用它的编译模式必需一样.
3.若找不到到问题差异时,若有中断,要想到是不是中断造成的.我这个就是中断造成的,而表象是你改变量的IDATA或XDATA属性就好,只是随机造成.
最后,谢谢大家!

网友:
欣赏楼主的一点,问题发现后,公布出来

                                 以前有个家伙也是在2@1ICBBS里问了一个问题,热心的网友纷纷给他出主意,回帖都上百了,最后这个家伙回了一句问题解决,大家都问他怎么解决的,但此人消失不见了。。。

网友:
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主动地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

                                 我们整体的应用水平将会提高,热心人也得到了回报,利人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