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新闻发布会演示文稿

楼主:
PDF文件太大传不上来,只能发图片了。

网友:
很令人向往!

                                 不过开发板出来时间有点长,Q4?漫长等待!

网友:
开发板7月推出国内版

 相关的中文资料和开发板下个月推出。

网友:
群星系列的要被打跨了

网友:
群星系列的要被打跨了

群星系列的要被打跨了?
那倒不一定,各有所长吧;但STM32确实有些优势

网友:
各有千秋

                                 群星的价格便宜,但是STM32的外设丰富,各有所长。

网友:
群星的价格才不便宜呢

网友:
容忍5v的io管脚,什么意思?

                                 是能够驱动5v器件/接收5v信号吗?

网友:
开发工具将是影响推广的重要因素!

                                 开发工具将是影响推广的重要因素!群星的ulink就可以了,D的100多RMB,看看STM32,最少也要8000RMB

网友:
容忍5V的IO管脚,意思是......

意思是可以接受5V信号,能否驱动5V器件要看使用的器件而定,但一般的5V器件没有问题,只是要注意所需驱动电流的大小不能超出STM32的驱动能力。

至于9楼说的开发工具,群星的Ulink及其软件,只要它的编译代码长度的限制足够大,开发STM32也是没有问题的。

“D的100多RMB,看看STM32,最少也要8000RMB”,把盗版的软件与正版的作价格比较,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感觉很牛的样子,呵呵

                                 这不是把你们自己的STR7系列挤了吗

网友:
STM32并不具备很多STR其它系列产品的特性

STR710和STR912系列具有外扩存储器的功能;STR730和STR750可以工作在5V电压,是真正的5V的IO管脚,而不是容忍5V的IO管脚;STR91x系列提供Ethernet的接口;STR730提供多达20个定时器,110个I/O管脚。。。。

所有这些都是STM32所不具备的,所以并不能说STM32把STR7系列挤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早晚要替代旧有的产品和技术,作为半导体生产厂商,如果自己不努力地更新产品和技术,替换旧的产品线,等到自己的竞争对手来挤时,就为时晚矣,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

网友: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