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710FZT6的使用历程

楼主:
  由于项目需要,我需要4个串口、至少32K RAM的CPU,原来用的是C8051F020
用外扩的方式实现了32K的RAM,产品已上市了1年的时间,近期决定改版,采用USB和上位机交换数据。综合评比了一下三家的ARM7 CPU,只有ST的 710FZ2T6比较符合要求,唯一不足就是没有ISP功能,不过也不要紧,可以自己写来。
 我的系统设计包含 1个USB HOST (采用ISP1160或者CH375)
                  1个USB DEVICE
                  4个串口分别接 GPS GPRS HandWrite和相机的串口
                  1个单色的160128 LCD
                  采用7.2V/2300maH电池供电
                  NAND FLASH数据存储

网友:
楼主和我的应用需求太相似了

                                 我目前的产品是用STC89C516做的,用SC16C2550B扩了2个串口,一共3个串口,分别接GPS/GPRS/RS485,后续产品要接摄像头,所以需要4个串口,初步选定的也是ST的芯片,我想买个南京万利的71xF开发板和他的ST-LINK,不知楼主用的开发板和JTAG调试器用的哪家的?

网友:
开发工具

   DVSTR710B开发板+KEIL大众版。

网友:
大众版也要2500块呢

网友:
太便宜了

网友:
楼上是大款

网友:
大众版2500块对一个公司来说不能算贵

如果一个公司连投入2500买一个开发共环境也觉得贵,那这个公司也不乍的

我用破解版的keil好像有点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39&page=1&t=2586157&tp=Keil%20uVision3%u7ECF%u5E38%u6709%u4E00%u4E9B%u51FD%u6570%u8C03%u7528%u4EE3%u7801%u6CA1%u7F16%u8BD1%u8FDB%u53BB

网友:
2500也就能买个小空调、小电视,买个开发环境搞开发还可以

                                 如果公司不会赚钱的话,多少钱的开发环境都不便宜。

网友:
原理图已画好了

接TFT LCD 2.4的,准备用TURLY的一款LCD
这款LCD是总线型接口,直接挂711F的总线即可
USB芯片选用CH375,虽然是1.1的协议,但速度也不慢,
GPRS模块初步选用SIM300带GPRS协议的,正在测试其稳定性

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上海MXP公司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TURLY的型号?

                                 还有它的电压支持多少伏?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TURLY的型号?

什么型号? 价格如何?

这里也有一个总线型的tft lcd, 可以参考。报价 458.00 元/pcs

http://www.icdev.com.cn/bbs/viewthread.php?tid=5270&extra=page%3D1

网友:
LCD型号

LCD型号: 找TURLY的人,要2.4寸的TFT即可
联系人:  13929564700 曾先生,TRULY公司
是我的朋友,就是广州的陈工介绍的即可,价格是155元

电压是3.3V供电,和四个LED灯供电的电压驱动用LT1937即可
其余没有别的电压,其它电压已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