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如果现在你有STM32的样片,你会做什么?

楼主:
你会拿来做开发板?还是会拿来做新项目(什么项目)?还是要用于学习?

你认为哪一款适合用于学习?为什么?

哪一款要用来做项目?做什么项目?为什么选中它?

网友:
嘿嘿,边学习,边拿来做项目!

网友:
拿来作项目,正寻一款48Pin带CAN的单片机:)

项目:微型传感器模块(带CAN总线)
选择原因:带CAN(103),封装小,功耗低。
本来想选BGA封装的STR7系列。

网友:
做电力仪表,工业控制器.

网友:
有人送给我的话

                                 用来收藏!

网友:
re:

                                 我也用来做电力仪表

网友:
                                 做项目。实践中学习。用作工业控制不错。

网友:
工业控制,伺服电机控制,变频器。

网友:
STM32用途广泛

用作学习当然很好,因为它集成的外设很多,做的学习板可以玩得很花。

其实,它用在工业场合应该是很好的,包括工业控制、电力仪表、电机控制,变频器:价格合适,性能很好;但还要注意它的抗干扰能力如何。

网友:
ST的MCU在它的数据手册上有一个可以对比的数据

就STM32F101x来讲:

TBD是待定,大概是数据手册刚出来,有些数据还没有完全确定。你也可以看看你正在使用的MCU的数据手册,看看他们是否会提供这些数据?

网友:
工业控制,高端温控器

网友:
嘿嘿,要是每个STM32片子自身的ID号都是唯一的,那就爽了!

    参考手册的P493,提到DBGMCU_IDCODE寄存器,可以通过读该寄存器获得芯片的ID号,可惜,该ID号是固定的,每个芯片都是0x410。

    要是ST方面能增加一个32Bit/64Bit的芯片序列号,每一个芯片对应唯一的序列号,永不重复,并且软件可读(但不可更改),那该多好!

网友:
留着等升值

网友:
STM32还是个新东西,看样子感兴趣的人还是比较少

恐怕观望的人还比较多。

既然这样,即使是免费送也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啦。

顶上来,再看看。

网友:
给偶个样片

网友:
自己做个PLC!

网友:
等量产了再用

                                 STM32做工控还是不错的

网友:
感觉还不错的!

网友:
是不是要给?

                                 俺用来往电子市场卖可以么?

网友:
本人的看法

1、做手持设备的项目(如:巡更系统、门禁)
    省电及够用、掉电后RTC能够通过Vbat继续运行,io较多,并带有usb方便
    与计算机通信,而且其中的串口符合7816智能卡标准及红外标准方便配置
    系统。
2、工业控制系统(如:阀门开度系统)
   stm32f103系列带有can总线以、a/d及其他通信接口方便与传感器通信,通
   过can总线传入scada系统中,方便控制与监控,如能够提供devicenet或者
   canopen协议栈的话就能更方便应用与广泛的工业控制领域。

3、语音识别系统
   不过需要好的算法支持,90个MIP不知道能否应付。

   以上只是个人根据应用中的浅薄的认识,不过stm32确实比str71x系列吸引
   和方便使用,使用中发现str71x运行速率较低,rtc使用不便,不过hdlc是
   有点吸引人(在做一些通信试验中发现),

网友A(2007-07-25):
我用它做医疗产品!
如题!

网友B:
呵呵
先做开发板学习,然后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