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移植str71x中的虚拟串口的例子成功的阿?

楼主(2007-07-19):
请问有没有人移植str71x中的虚拟串口的例子成功的阿?
请问有没有人移植str71x中的虚拟串口的例子成功的阿?
成功

网友A:
已经有客户在用了
如题

网友B:
请问由str71x往计算机usb口发送数据的时候是否需要一次发送64
请问由str71x往计算机usb口发送数据的时候是否需要一次发送64个字节?

网友C:
发送过程
str71x
发送的程序如下:
UserToPMABufferCopy(buffer_in, ENDP1_TXADDR, count_in);
SetEPTxCount(ENDP1,count_in);
SetEPTxValid(ENDP1);
但是发现每发送60多次的话就会成功在串口监听软件接收到应该返回的数据
一次,请问为何?
测试软件如下:
串口调试助手 中选择相应的com口 然后往串口发 数据 然后 目标系统将接
收到数据返回,

网友D:
利用usb监听软件能够看到目标系统有返回数据
利用usb监听软件能够看到目标系统有返回数据 但是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却看不
到数据接收到,或者要 发送60多次才能收到一次

网友E:
请问有没有人能帮助解决一下阿
请问有没有人能帮助解决一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