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脚的STR711没有外部中断引脚么?

楼主:
                                 类似于51的INT0、INT1引脚?

网友:
64脚的STR711有10个外部中断引脚

请看以前的一个帖子:64脚STR7的外部中断引脚

网友:
那些中断都是用于特殊功能的

                                 根本不是纯51的INT0类中断,这种中断只有在144脚的封装里面才有,郁闷,这么好的东东怎么没有这个简单功能:(

网友:
LZ看来是入行不久的年轻人

                                 少点浮躁,要习惯静下心来看资料

网友:
LZ能解释一下“纯51的INT0类中断”是什么样的?

                                 对不起,我没有用过51单片机。

网友:
谢谢4楼的提醒

俺的确是刚入行,但可不是年轻人:)
所说的“纯51的INT0类中断”:在51单片机里,INT0引脚变为低电平时,自动进入一个中断函数里处理,然后在那个函数里添加一些代码处理一些事情。。。在711里的中断好像都是为UART、SPI、I2C。。。服务的,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
64脚的STR711的10个外部中断引脚都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请参考我在2楼援引的帖子中的例子,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概念上要澄清一下,STR71x的很多管脚功能都是复用的,有些管脚有多于3个的复用功能,只要配置好你需要的功能,即可实现相应的操作。

51是相对简单的单片机,请不要用简单产品的概念原封不动地套用到复杂产品上面。STR71x的功能配置是十分必要的!

网友:
比如在711的144脚封装里

                                 P2.9的功能是"External interrupt INT3",我要在64脚里实现这样的功能,楼上的意思是用那10个中断源都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用那10个中断源都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