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IAR,WIGGLER,HJATA下载程序到str712

楼主(2007-08-22):
能否用IAR,WIGGLER,HJATA下载程序到str712
能否用IAR,WIGGLER,H-JATA下载程序到str712,现在我用上述东西开发和仿真,进入一次仿真状态只要30秒。量产是用RLINK下载bin文件到str712,但很慢,写一个片子要2分钟,包括擦除,写和校验。如果能用IAR,WIGGLER,H-JATA下载hex,bin或iar产生的sim文件到str712就好了。请各位指教,谢谢!
东西
程序
开发

网友A:
RE
IAR+Wiggler+H-JTAG下载和调试sim文件肯定没问题;
用H-Flash能否下载hex和bin不确定。

网友B:
请问怎样用IAR+Wiggler+H-JTAG下载和调试sim文件?
请问怎样用IAR+Wiggler+H-JTAG下载和调试sim文件?而且不用带源代码。

网友C:
flashloader
iar有FLASHLOADER,就是用来实现你这个需求的,

网友D:
Re
昨天有人发了“使用IAR EWARM下载BIN文件”的帖子,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只有sim文件的话好像不能下载,昨天说错了。如果有d79文件的话就能直接下载。

网友E:
Re
请问怎样产生d79文件?下载也是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里进行吗?还是在另外一个软件“FLASHLOADER”里?

网友F:
Re
IAR缺省的编译输出格式就是d79,flash loader是embedded workbench自动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