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x的IAP问题

楼主(2007-08-11):
STR71x的IAP问题
程序在内部FLASH中运行,怎么去调用RAM或外部FLASH中的函数进行IAP升级。
升级
FLASH
程序

网友A:
补充
没有用到中断

网友B:
程序在内部FLASH中运行时不能IAP
程序在RAM中运行时才能进行IAP。

网友C:
补充一下
把保存在FLASH中的IAP程序拷贝到RAM中运行。该工作在MCU复位后由编译器的初始化程序完成,你只需在你的link file中指明其在RAM中运行。

网友D:
请参考详细文档和源代码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bbsview.asp?essenceid=8423

网友E:
请参考详细文档和源代码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bbsview.asp?essenceid=8423
是这个吗?

网友F:
我是用ADS进行开发的。
我的SCF文件
load_FLASH 0x40000000 0x40000
{
ext_FLASH 0x40000000 0x40000;
{
71x_vect_ucos.o(Vect,+FIRST);
*(+RO);
}
EXEC_ROM 0x20000000 0x600;
{
flash_prg.o(+RO);
}
RAM 0x20000600 0xF800;
{
*(+RW,+ZI);
}
}
在flash_prg.c中实现把外部FLASH中的代码写入内部FLASH。
在MAP文件中看到flash_prg是在RAM中执行的。但我在程序中调用flash_prg中的函数,系统就跑飞。

网友G:
回复lut1lut
在"中断处理入口地址偏移量的计算函数"中的"offset = (((*p)&0xffff)+0x7E0) >> 2"本人不是很明白,"0x7E0"是怎么来的?为何最后要右移两位?不知道lut1lut兄能否作一下解释?谢谢!
{
extern u32 T0TIMI_Addr;
u32 * p = (u32 *)& T0TIMI_Addr;
u8 bCounter;
u32 offset;
EIC->ICR = 0x00000000;
EIC->IER = 0x00000000;
EIC->IPR = 0xFFFFFFFF;
EIC->FIR = 0x0000000C;
EIC->CIPR = 0x00000000;
EIC->IVR = 0xEA000000; // IVR = high half of "B offset" instruction
for (bCounter=0;bCounter<32;bCounter++)
{
offset = (((*p)&0xffff)+0x7E0) >> 2;//?
p++;
EIC->SIR[bCounter] = offset << 16;
}
}

网友H:
顶一下,咋没人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