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50与STM32F103?

楼主(2007-08-10):
str750与STM32F103?
这两个芯片看上去功能差不多,不算价格的话,谁更好一些呢?
芯片

网友A:
str750与STM32F103
str750可以运行在5V下,STM32F103还不行

网友B:
STM32F103使用了比STR750更先进的生产工艺
其他指标LZ可以自己比较,如ADC的精度、定时器的功能、CPU的速度、GPIO的速度、SPI的速度等,很多地方都有非常大的增强。
可以说STM32F103与STR750相比功能上差不多,但性能上有大幅提高。

网友C:
看来STM32要挤掉STR750的一部分市场
两者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STR750能用5V

网友D:
我们的目标是扩大ST MCU的市场份额
至于自己的产品线有部分重叠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看重这个市场,就是要提供给客户多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