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增强型产品的基本信息

楼主:
这是Datasheet的第一页,连夜翻译出来,供各位先睹为快。其他部分,我会很快译出供大家参考。

网友:
期待中文版的资料!

网友:
32位CPU,16位外设

                                 ST的单片机是32位CPU,16位外设,总是落后NXP,。

网友:
这次ad还不错,为什么timer不升到32位?

网友:
请教xzm0662,什么样的应用需要32位的Timer而16位的不能满足

                                 位数多的定时器可以达到更高的定时精度或更长的定时时间,但对于以工业控制和嵌入式控制仪器而言,因为我们接触的应用有限,不知道哪里需要这样的高精度定时?希望能与您探讨,想必您有这方面的特定需求和经验,谢谢。

网友:
FLASH擦写次数

为什么内部FLASH Memory的擦写次数只有1000次?
STR7系列的擦写次数为10k次。

网友:
关于FLASH擦写次数的问题

我们还在进行FLASH擦写次数的评估,在真正的评估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只能放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值。

此产品的内部评估包括各种电气特性的评估还没有最后结束,我们会陆续发表更多详情。

谢谢关注。

网友:
请提供可以供应STM32F样片(或样片零售)的供应商的联系方

                                 我在广州,如果联系方式不方便公开,请通过站内短信告知,谢谢!

网友:
此外,请问STM32F是否支持串口ISP烧录程序??

                                 即芯片出厂时是否内带Boot Loader支持串口编程flash,否则,每块板上都要留个JTAG口,有点讨厌!

网友:
有点讨厌!

                                 每块板上都要留个JTAG口,有点讨厌!

网友:
STM32支持串口ISP烧录程序

嘿嘿,不讨厌,讨人喜欢。

估计还要1~2个星期样片和评估板才能运到,我们拿到了会尽快通知大家。

网友:
PC机的烧录软件呢?

   呵呵,别告诉我STM32支持串口ISP烧录程序,是指:通过JTAG口把自己做的bootloader烧录到芯片,然后bootloader调用IAP功能,实现与UART通信,达到所谓的串口ISP烧录程序???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晕了!
   请浪淘沙指点指点!

网友:
请看刚刚贴出的中文版数据手册中的说明

网友:
是SWD调试接口?

                                 除了这个,好像没看到有相关的了?

网友:
第五页有关于“自举模式”的说明

在启动时,自举管脚被用于选择三种自举模式中的一种:
 - 从用户闪存自举
 - 从系统存储器自举
 - 从SRAM自举
自举加载器存放于系统存储器中,可以通过USART对闪存重新编程。

网友:
自举加载器存放于系统存储器中,可以通过USART对闪存重新编

                                 要得就是这个效果了!

网友:
好像还没相应的PC软件配套!

                                 ST方面是否会开放这个协议??

网友:
相应的PC软件配套稍候才会推出,现在还在开发之中

网友:
嘿嘿,多谢指点。

                                 期待芯片早些到!

网友:
32位的Timer

                                 我们的应用就得32位的Timer,比较了ADI、NXP、LUMINARY、TIDSP320F28X,很希望用ARM,特别是STR910系列有DSP功能,可是它是16位TIMER,ADI、NXP有32位TIMER,LUMINARY的LM系列32位STTIMER可作为输入CAP时只能用作16位,TIDSP320F28X好了32位Timer的CAP功能是它新作体现,连TMS320F2812的老16位TIMER外设在新的序列都改作32位了。ADI的ADUC202X系列也不错,ARM7的精品,32位外设,NXP也可以,都是32位新作。ST听说稳定性不错,就是还是老的16位外设,据说ATMEL也在开发32位外设d的ARM。

网友:
您要求的精度是多少?Timer的运行时钟是多少?

STM32的Timer有接力功能也许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我们也是刚拿到资料不久,等我们消化了资料后,可能能够找到解决你的需求的办法;LS能留个联络,以便我们有了解决方案后能尽快与你探讨。

网友:
32位的时钟对我们的应用很有帮助。并不好说16位不能用

但是考虑到最坏响应时间,控制的精度等问题,还是决定装了一个lpc210x的arm作协处理器,主要管理定时。
具体的应用不方便透露,但是相信有不少朋友和我们一样需要更高性能的timer.
高性能tiemr现在在ti 的tms470和tms320f28xx中都有,不过这些处理器相对复杂,开发更麻烦

网友:
不知道 STM32F103Vx 系列的开发板,什么时间可以买的到,多少钱呢?
DEMO程序都有吧,,,呵呵,,,

我以前用过 40bit的timer,不过是用 FPGA 做的,跑的是 NIOS-II。

网友:
Demo程序你现在下载keil里面就有

版本:mdk310
路径:keilARMExamplesSTSTM32F10x

基本上会用到的外设都有了。例子是直接调用ST的STM32xxx的外设库来实现的

网友:
开始怀疑STC的51单片机

                                 最初是不是ST设计的?

网友:
26楼的怀疑有何根据?

ST是一家具有30多年历史的欧洲公司,与STC一点关系也没有。

ST是STMicroelectronics的简称,“ST”与“STC”在名字上有相似之处,这只是巧合;你能说Inter和Intel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STM32F103

你好
    请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USB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
32位的Timer对ARM来说非常重要

                                 对于主频有72Mhz的MCU,16位Timer最高延时只有1ms左右,如果用了Timer的输入捕获,1ms的最高延时不知道能做什么应用。不知ST的Timer输入时钟带了分频功能了没。

网友:
加强在那里呢?

                                 楼主介绍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