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调试STM32F101VB出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06):
IAR调试STM32F101VB出现的问题,请教!
IAR 调试STM32F101VB 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网友A:
同样的程序,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老是提示这样的错误,查看记录表:
应该是SRAM部分的读写问题?

网友B:
用SRAM 启动仿真正常,一旦跳回FLASH 启动就出现问题
问题如下:

网友C:
用IAR 例子:
选择BOOT_RAM 仿真调试正常,
选择BOOT_FLASH ,就出现上面的错误,把里面的选相:Verify download 去掉,
错误提示没有了,但运行不正常.
昨天一直都没有这样的问题,找不到原因,请教有经验的高手,谢谢先!

网友D:
SRAM启动和FLASH启动
对于STM32,在改变BOOT启动方式:SRAM启动和FLASH启动后,最好给CPU重新上电(不要偷懒),否则下载代码、以及CPU运行可能不正常。

网友E:
谢谢ijk !
我现在比较明白怎么利用它的BOOT方式来调试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