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虾知道STR736怎么用定时器来做外部脉冲计数?

楼主:
                                 如题

网友:
STR736定时器

                                 将与定时器相关的ICAPA或ICAPB的引脚设为中断捕获方式,ST的例程中有.我刚用STR736做了个工业控制系统,较熟.

网友:
问题有点复杂

                                 我要检测的外部脉冲频率大概是40KHz,这样的话会很频繁的中断的啊!系统受不了的啊!我看datasheet上写的定时器可以通过ICAP脚选用外部时钟输入,但是定时器应该设成什么模式呢?其中几种模式我都设过了,实际跑起来后,都不行。我的系统需要两路外部脉冲输入计数,开始的时候我只启用了一路,将定时器设成OCM方式,可以读到脉冲数。两个都启用的时候,初始化参数是一样的,可是只有一组输入起作用!还是谁最后初始化,谁就起作用!好像这些定时器共用一组输入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STR736中还有一个TIMEBASE TIMER可以用做外部脉冲计数

                                 “两个都启用的时候,初始化参数是一样的,可是只有一组输入起作用!”,最好能把你的初始化程序贴出来。

网友:
初始化是这样的

  /* TIM2 Initialization */
  TIM_DeInit(TIM2);
  TIM_CounterCmd(TIM2,TIM_STOP);
  TIM_CounterCmd(TIM2,TIM_CLEAR);
  TIM_StructInit(&TIM_InitStructure);

  TIM_InitStructure.TIM_Mode            = TIM_OCM_CHANNELA;
  TIM_InitStructure.TIM_OCA_Modes       = TIM_Timing;
  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_Source    = TIM_ICAP_2;
  TIM_InitStructure.TIM_Pulse_Length_A  = 0;
  TIM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Init(TIM2,&TIM_InitStructure);

  /* TIM5 Initialization */
  TIM_DeInit(TIM5);
  TIM_CounterCmd(TIM5,TIM_STOP);
  TIM_CounterCmd(TIM5,TIM_CLEAR);
  TIM_StructInit(&TIM_InitStructure);

  TIM_InitStructure.TIM_Mode            = TIM_OCM_CHANNELA;
  TIM_InitStructure.TIM_OCA_Modes       = TIM_Timing;
  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_Source    = TIM_ICAP_5;
  TIM_InitStructure.TIM_Pulse_Length_A  = 0;
  TIM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Init(TIM5,&TIM_InitStructure);

  其中,TIM_ICAP_2和TIM_ICAP_5管脚都设成GPIO_Mode_IN_TRI_TTL方式

网友:
40KHz脉冲计数是不可能用单片机的,由其不能用中断.

                                 40KHz脉冲计数是不可能用单片机的,只能用专用的计数电路或PLD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