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的M25和M45系列SPI接口串行FLASH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关于ST的M25和M45系列SPI接口串行FLASH的区别

请看这个网页中有介绍两者的共同和不同点: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products/families/memories/fl_ser/index.htm

网友:
就是扇区的大小不同

M25的扇区比较大,是64K字节,M45是4K字节。
写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要删除,就不一样了,M25一次要64KB就全删了
M45就可以只删4KB了,这个在做文件系统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另外似乎寿命也有些不同,但是我忘了。呵呵

网友:
看来最关键是扇区大小有区别

                                 谢谢楼上

网友:
关于ST的M25和M45系列SPI接口串行FLASH的区别:摘录

M25PE/M45PE Common Features
  • Sequential READ
  • 1Mb: Full memory READ in 21ms @ 2.7V
  • From 1 up to 256 byte programming in one shot (1ms)
  • Erasable by page (256 Byte) or by sector
  • Write feature offering Byte granularity
  • 33/50MHz and above Clock Rate
  • Single 2.7 to 3.6V Supply Voltage
  • Electronic signature: JEDEC standard Read ID support
  • SPI Bus Compatible Serial Interface (Specific pinout for M45PE family and Standard SPI pinout for M25PE family)
  • SO8, MLP8 packages (RoHS compliant)
  • 此帖出自stm32/stm8论坛

网友:
    看过手册知道了

                                     可擦除的扇区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