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AREWARM下载BIN文件

楼主:
IAR EWARM能够直接将程序下载到Flash中,但在此过程中需要使用根据源代码编译出来的sim文件。如果只有bin文件,则不能直接使用EWARM下载。然而,EWARM提供了一个可将任何二进制文件(如bin,bmp,wav等)直接链接到project中的功能;利用这个功能,不难使用EWARM把bin文件下载到Flash中。如果手头有的是hex文件,可以先用hex2bin等工具转换成bin格式。步骤见下面文档,以STR912为例;如果是其他芯片可照例处理:

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8/2007823112014164.pdf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8/2007823112014164.pdf

网友:
不错的一个解决方法

                                 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很具参考意义。

网友:
很具参考意义

网友:
Re

                                 不知这样烧录有没有校验,我按上述文档的方法操作,有时会弹出校验的进程条,有时没有弹出。

网友:
Re

                                 配置时选了Verify download应该就有校验。

网友:
Re

我也选了Verify download,有时会弹出校验的进程条,有时没有弹出。

网友:
re

按以上方法在str750中实施的时候提示:
Thu Sep 20 16:10:49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20020004
Thu Sep 20 16:10:49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200200FE
Thu Sep 20 16:10:49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200201FC
Thu Sep 20 16:10:49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200202FA
Thu Sep 20 16:10:49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200203F8
Thu Sep 20 16:10:49 2007: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at Memory address 0x200204F6
。。。。。
查看map文件时:发现
                ****************************************
                *                                      *
                *      SEGMENTS IN ADDRESS ORDER       *
                *                                      *
                ****************************************

SEGMENT              SPACE    START ADDRESS   END ADDRESS     SIZE  TYPE  ALIGN
=======              =====    =============   ===========     ====  ====  =====
BINSEG                             20020000 - 2002432D        432E   rel    2
但是进一步确认后发现烧进去的bin文件不对。请楼主指教以下

网友:
re

据说用EWARM 4.41C和4.42烧写STR750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试试暂时移走下面的文件(或改个名字保存起来):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R75x.mac

网友:
偶正在找不用源码的下载方法,谢谢楼主了

网友:
搂主,用哪一种二进制格式啊?

HEX file format
ntel      /<M>otorola     /<T>ektronics
<X>TI SDSMAC /<S>traight HEX /<D>MD16 H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