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9-20已初有眉目.....[STR750的USB问题]

楼主:
STR750 USB 传输问题

我设定一个端点为批量端点,每次接收64 BYTE。

主机不断地向STR750发送数据,数据为64的整数倍,或者干脆就发64字节。

现在的问题是,STR750有时接收的数据不是64个字节,而是63个字节(通过读取COUNT_RX得知)。也不是每次都错,错误率不到10%。

可以肯定的是,问题决不在主机端。我用了多个驱动进行测试问题依旧,并且有些驱动在其他产品上测试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现在就有点怀疑是固件问题,这个代码是在Keil的演示程序的基础上修改。但是调来调去也不知道病灶何在。

另外,我发现虽然从COUNT_RX的显示来看只收到了63字节,但是端点缓冲区内的数据确是64个字节已全部接收进来。

实在搞不懂,恳请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一下下....谢谢!

网友:
又做了进一步的测试

传送数据 <= 62时,接收没有任何问题

传送数据是〉63时, 接收到的数据少一个字节(查看COUNT_RX得知,实际有可能已经接收进来)。

基本上可以总结为COUNT_RX比实际的接收到的数据少一个字节,why?

网友:
不要急,到上班时间会有人帮助你的

                                 今天是双休日。

网友:
哪位老大能帮我分析一下吗,在线等啊

                                 谢谢了!!!!!!

网友:
保持第一,直至问题解决

打了个电话给ST上海、深圳,都让我有问题找销售商去,他们不做技术支持...

可我找谁呢,问题没有解决,哪敢买芯片,谁又是我的销售商...

打了个电话给yl,他们说不做这个型号...

网友:
已经发了个邮件给ST,等待结果...

网友:
STR7的USB模块是按字的方式组织存储收到的数据的

我估计你在设置USB存储区块的时候出了问题,但具体哪里有错说不好,我们没有看过KEIL的演示程序。

关于STR7系列的USB外设,我们有完整的软件开发库下载,虽然是IAR和REALVIEW环境下的,但大多是C语言写的,可以给你的代码做个参考。

网友:
感谢楼上的朋友

我也曾经下载过ST官方的开发库,但是由于我不太熟练IAR与Realview所以后来就在Keil下了一个。

我也曾经怀疑过存储块的设置问题,尝试过跟踪调试。但是未发现什么问题,或许我对STR750的USB存储影射原理并未理解透。

再仔细看看datasheet...

谢谢!

网友:
雅利?你打的是那个地方的电话?

我想知道是谁说的:他们说不做这个型号。

ST的解决问题通常是由代理商的FAE先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是由代理商去向ST marketing提出要求协助的,除非是ST的直接客户。对于代理而言,通常也是要有客户注册的,并不是所有找上来的客户都会无一例外的全部支持。至少对于我自己,除非问题很简单,举手之劳。有些问题确实很难,需要化很多精力,毕竟个人精力有限。

USB我不熟悉,帮不上忙。不过我想ST公开的代码库包含的USB例子至少是可以正确通讯的,你也许可以参考参考他们的代码,无论工具如何,C的源文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

楼上的朋友不要误会,我并没有怪yl不给我提供技术支持。事实上是这样的,我首先致电给他们的销售,以确认这个IC货源以及价格。我并没有一开口就要求他们给我解决问题,我知道这样不合适,也没有道理。
如果他们有此货源,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我绝对会考虑将来从他们那里拿货。但他们销售说不做此型号,那我也没有办法。关于该问题也就没有再提起的意义,毕竟这与他们豪无关系...

网友:
Lz 与其在这里抓狂,不如听我一些建议

1. Lz先无论如何确认主机的却每包64个字节发送数据;因为主机少发一个字节,设备必然少收一个字节,不是说有64个字节大小的Buff就一定收到64个字节的数据。要确认主机每次发出数据包的大小,其实不难,找个 USB Hunter 抓数据包就可以了。Lz做 USB 开发,这个工具是少不了的。当然 Lz 有100%把握主机没有问题,可以不做这步。
2.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还是 Lz 对 Keil 的 USB 库理解不够造成的。如果在不恰当的时机,比如传送还未完成,去获取 COUNT_RX 的值是毫无意义的。如何证明 Lz 对库的使用是正确的呢?很容易,建议 Lz 把 Keil 的示例程序中的 EP 大小改成 64 ,其它的都不要动,下载到开发板上,连上电脑观察即可。Mass storage 那个例子不错,因为文件传输是 0 数据错误/丢失容忍的,几十兆的数据少一个字节都不行。所以 Lz 作几次文件拷贝就能发现异常,如果有的话。再配合 USB Hunter 最好不过了。
3. 如果 Keil 的例子有问题,呵呵,Lz 可以再用 ST 的例子,只需编译,不需了解。如果 ST 的例子没有问题,那么证明 Keil 的例子有问题;如果 ST 的例子也有问题。呵呵,。。。
4. Lz 还可以下载一个 USBView 的工具帮助开发。

本人并不了解 Keil 或者 ST 的库,所以说不出什么具体建议,上面几点都是本人实际开发中用到的方法。希望对 Lz 有帮助。

网友:
感谢11楼朋友的建议

1. 第一问题是可以排除的,我用的是USBIO驱动及其DEMO软件。并且使用SourceUSB监测过,是64BYTES无误

2. 的确我应该再仔细的研究一下Keil的库,或许是在我做某些小改动时,改出了问题

3. 现在还没有合适的编译器,等步骤2搞不定时,再试一试第这个方案

谢谢楼上朋友,今天找不到问题不睡觉...

网友:
LZ昨天睡觉了吗?

网友:
请问哪能弄到SourceUSB和USBIO,谢谢:)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

按mcu_abc的方法,进行测试,现在已经找到问题所在...

1. 首先测试Keil的USB memory,以确定他们库有没有问题。在复制文件的时候,发现计算机有长时间无反应的现象...
   其原因是否是该库的BUG造成的,无法肯定,毕竟这个例子非常简单,功能方面有所局限。

2. 测试ST官方的USB库,他们没有提供Keil的Project. 由于我对其他开发软件不熟,也没有对应的开发工具。所以只能移植到Keil上,移植花花了不少时间。最后测试没有问题,设备接收到的字节数与主机发送出来的一样。

--- 由此可以断定,问题出在Keil的USB库上 ---

我尝试找到Keil库的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由于STR750的USB存储块映射有点复杂,所以首先怀疑是该部分出了问题。之前也接到过ST公司一位工程师的电话。她在看过我的代码后,也认为存储设置方面可能会有问题。

我对比ST的代码,在将Keil的例程改的和他的设置一样,可还是发现问题依旧。这可以说明,问题不在USB存储设置上。

现在我将ST的启动代码和中断向量代码复制到我的Keil工程中,取代之前的启动及配置代码,而其中USB部分仍旧是Keil的例程库。在经过解决一个一个编译错误之后,代码终于可以工作了。测试USB传输效果,所有数据接收无误!!!

--- 由此可以确定,Keil USB例程的问题不在USB代码库上,而是在启动设置或者是中断设置上 ---

继续...直到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
回复:vigia

LZ昨天睡觉了吗?
----------------------

为了这个问题,好多天没有睡过好觉了...

网友:
回复: yzhu

引用 网友A:
ST MCU ←返回版面

14楼: 请问哪能弄到SourceUSB和USBIO,谢谢

------------------------------------------
USBIO : http://www.thesycon.de/usbio/usbio_demo.exe

SourceUSB 我也不记得链接,你到网上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