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个人和公司使用情况,关于ST的ARM的一些意见。

楼主:
ST的ARM7英文文档(如MANUAL,REFERENCE) 不够详细,文字不够通俗易懂,不地道,不像是英语为母语的专家撰写的,其实,仅仅是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文文档对于很多人来说用处不大;提供的例程不够多样化,并且更多是查询方式。文档和例程方面,我觉得TI的做得不错。

另外STR7从外设上看很适合工业应用,但是STR71X存在着一些致命缺陷,如12BIT的ADC,速度慢,对于干扰较大的信号采样结果分散;I2C接口也存在问题。STR75X目前正在试用,情况比STR71X好点,还没发现缺陷。

STM32看起来更有竞争力,希望STM32不要存在缺陷,文档、例程更丰富,后期也许会转到STM32上来。

网友:
不知 LZ说的STR71X的"I2C接口也存在问题"是指什么

                                 我在用,目前还没碰到问题

网友:
STR有bug吗?

                                 好像没有相关的说明文档啊!

网友:
"I2C接口也存在问题"

                                 请提示一下,大伙儿好有一个准备,谢谢啦!

网友:
关于I2C的测试程序

 I2C在DVSTR710B开发板上面有测试例程,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STR71F的设计,请到ST网站上面下载最新的手册,官方的数据只有一个版本的区别,A,Z,X。也全部发布到网上了。

网友:
非常感谢bluearia的意见

ST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合资公司,正如bluearia所言,我们大部分的员工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所以英文文档看起来是有点别扭,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法国ST MCU的总部,我们聘请了英语为母语的员工专门负责文档的修订整理,但因为文档数量庞大,而人手短缺,文档的修订整理工作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进行;为了减小这个问题的影响,我们现在在中国加大了中文文档翻译的力度,由我们有经验的工程师在理解原文意义的基础上,在翻译的同时重新注释技术要点,希望能缓解需求。

bluearia所提到的关于STR71x的不足,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这个产品是MCU部门从ST的汽车部门得到的产品,很多配置适合于汽车上的应用,用到其他场合可能就显得不足了,比如ADC的精度和速度。至于I2C接口的问题,不知bluearia所指是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硬件上I2C接口有问题,在软件库中的问题,我们已经在本论坛中分析过,也给出了解决方案;如果其他问题,还请明示。

STM32将是我们在MCU方面的重点产品,除了加强宣传和支持力度外,我们还会根据市场的需要不断地推出同系列的新产品,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这里也感谢各位对STM32的关注和支持。

网友:
ST的ARM的缺陷

  关于ST的ARM的缺陷,其实应该说是这样:ST的任何1款ARM芯片都会存在缺陷,其它公司的任何1款ARM芯片也会存在缺陷,但只要缺陷对用户的应用不造成影响,或者用户可以通过某些方法避免缺陷的影响,就可以了。

  “希望STM32不要存在缺陷,文档、例程更丰富”。应该说STM32的缺陷肯定比STR71X少,文档、例程也会更丰富,因为STM32是目前的主打产品,并且象某些人所说ST还希望靠STM32来打翻身仗。

网友:
看来以后要尽量少用71x了

网友:
谢谢各位捧场!

STR71X的缺陷是公司其他多个部门发现的,因此我们部门选择ARM7时,就选择了STR75X,目前使用效果还好。其实很多芯片都存在BUG,如TI的DSP:281X,240X等,以前的51系列单片机,甚至很多运放,电源控制芯片都存在BUG,这些我们公司发现太多啦。存在BUG是正常的,关键是改进。ST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和支持,服务还是很不错的,谢谢啦!

网友:
9楼你们公司可以改行设计芯片了

网友:
你们公司

                                 也太牛了吧,什么都有bug。呵呵。

网友:
确实很牛

                                 还请LZ说说目前遇到的没有问题的芯片(包括运放、AD、MCU)等等,好让我们这些初学乍练的长长见识啦,谢谢。

网友:
没有BUG的芯片几乎没有

对于BUG看怎么说了,从理论上讲,都有,但从实际应用中或是设计的出发点来讲可能就不算作BUG了或是可避免的了。
运放:学过或是了解运放的人都知道射极跟随器这个典型 的电路,可恰 有一些很贵的运放就作不了这个用,你说它算不算BUG?
AD:最常见的是非线性,跳码大(10bit的还达不到8bit的精度),可人家设计时可能就只针对某一应用或是某一层次设计的。
MCU:AT89S52与AT89C52性能相比算不算有BUG?某些台系的性能的不稳定算不算BUG?就看不断更新的错误列表就知道了。NXP的ARM7,这个小ARM,大家议论的还少吗?
尽管上述问题很多,可哪个器件也不少卖啊!
还是在选型上多下下功夫,设计时多考虑些就有了。
微软的操作系统还老是打补订呢,那么用实力的公司,可大家不还是都在用吗?

网友:
有些缺陷是可以避开的,有些是无法使用的(不可靠)

                                 有些缺陷是可以避开的,有些是无法使用的(或使用不可靠)。

网友:
正视缺陷,着手解决

能解决就用,不能解决就换
反正不能让产品存在潜在问题

网友:
你们是想卖芯片呢,还是想卖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太贵了……

网友:
楼上的,开发工具是第三方开发的,如IAR FOR ARM确实比较贵。

                                 这几天使用IAR FOR ARM 4.42 正式版 调试STR75X,下载程序到FLASH时,经常出错,在VERIFY时报错,导致无法仿真调试,但板子重新上电复位后,能正常运行。以前使用低版本的试用版的软件没发现该问题。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这样的讨论好

网友:
4.42正式版的IAR FOR ARM 下载FLASH时,VERIFY出错问题。

                                 问题在于FLASHLOADER所在目录下有个宏定义文件:后缀为STR75X.MAC的文件与FLASHLOADER文件冲突,需要删除STR75X.MAC或者修改该文件名。这应该是新版本4.42正式版(尽4W一套啊)的IAR的BUG了,不过还好在BMR和IAR的帮助下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学习了

其实作为我们这些提供开发板、开发工具的公司,还没有你们做实际产品的企业做的深,做的透。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因为以后我们也有可能涉及最终产品的开发。

我们提供开发板、开发工具,可以让开发者减轻前期的、底层的开发工作,以便将工作的重点集中到特定的、具体的应用开发。开发工具贵一些,也是因为出货量没有终端产品的量大,需要用户的理解和支持。

当今社会需要更好的分工合作,以及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技术共享,可以减少重复劳动,减少资源浪费。相信很多电子开发公司都已经从中得到或多或少的利益。

顺带再提供一下STR7系列和STM32开发板的信息,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不感兴趣的略过即可:)

英蓓特已经推出基于最新ARM内核Cortex-M3之STM32评估板,产品发布消息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1&t=2678370&tp=%u8D85%u4F4E%u4EF7380%u5143%uFF0D%u57FA%u4E8E%u6700%u65B0ARM%u5185%u6838Cortex-M3%u4E4BSTM32%u8BC4%u4F30%u677F

同时STR7XX系列STR912的开发板也可以在英蓓特公司网站找到:
http://www.embedinfo.com/chinese/product/developboard/01st.asp

相关软硬件资料、技术文档齐全,有专人提供技术支持,方便用户上手开发。欢迎联系订购和咨询。

网友:
RE:

                                 经典之语!

网友:
放几个BUG

PIC的串口有问题的
LPC2200系列,I2C总线用法太麻烦,用不好就会出错

网友:
                                 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