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问STM32的RTC问题!
hargendazs
hargendazs

网友A(2007-09-28):
请问STM32的RTC问题!
请问STM32的RTC 能否产生4ms 的报警中断/唤醒?
#define RTC_CLOCK (32768)
#define RTC_DIV (2)
RTC_SetPrescaler(RTC_DIV-1); //因为不推荐为0
RTC_SetAlarm(((RTC_CLOCK/RTC_DIV)/250));
我用仿真器调试时发现好象一直在中断,把分频改成:
RTC_SetPrescaler(32768-1); 好象就可以。
是不是频率不能太高。
我是想利用RTC的报警唤醒功能实现低功耗(STOP 模式),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报警
仿真器

网友B:
利用RTC的报警唤醒功能实现低功耗(STOP 模式)
STM32的RTC 应该支持啊,4ms唤醒1次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对,这个已经确认!
问题在于唤醒后外设需要初始化,否则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
ijk 先生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4ms的中断
4ms的中断是没有问题,关键在于你中断服务程序占用的CPU是多少,即使是100us,那么你中断所占用的CPU达2。5%,那么其他程序能使用的会较少。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是使用这个来唤醒,系统初始时间和外设初始化时间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E(2007-11-07):
想学下STM32的RTC
能把配置RTC工作过程,贴上来吗

网友F:
请看STM32的应用笔记,里面有RTC的例子
STM32应用笔记汇总